20kHz的窄脉冲怎么测平均值

楼主(2019-09-30):
20kHz的窄脉冲测平均值,精度5%就够了,STM32F103的ADC按最高速度采样不知道不能不满足,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先谢谢了

网友A:
电压平均值? 时间平均值?没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平均值? 时间平均值?没看清楚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电压平均值

网友B:
看你这个,脉冲宽度也就是1uS啊,估计STM32够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电压平均值

靠这个脉冲去触发ADC,其他应该没法子了

网友B:
LZ拉开示波器,看一下脉冲宽度,如果大于1.5uS,马马虎虎可以用STM32F103,否则,你需要更高速度的ADC或者做个低通滤波,搞成稳定的直流再采集。

网友C:
如果是脉冲型的,要什么adc,不是测脉冲宽度算占空比吗,如果滤波后的,才能用ad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脉冲型的,要什么adc,不是测脉冲宽度算占空比吗,如果滤波后的,才能用adc ...

脉冲的幅值会变,滤波最好,但是滤波会改变电压的平均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拉开示波器,看一下脉冲宽度,如果大于1.5uS,马马虎虎可以用STM32F103,否则,你需要更高速度的ADC或者 ...

滤波会改变平均值吗

网友:
峰值保持电路捕获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脉冲的幅值会变,滤波最好,但是滤波会改变电压的平均值吗

还是用滤波吧,但是滤波是有一定误差的,还有相位延迟等

网友:
有效值芯片能搞定吗?

网友:
峰值保持➕中断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个,脉冲宽度也就是1uS啊,估计STM32够呛

确实只有1us

网友:
那STM32直接采样是不行了,速度太慢

网友:
RC积分展宽

网友:
触发+采样保持

网友:
STM32的ADC采样100K峰值的试过,5%精度可以实现。ADC采样大数组(512~1024),DMA传送(开半传送中断)采到的数据可以判断波峰,循环处理判断,只处理有效数据就可以了;你这个波峰要1M的ADC采样频率,用F4或G4系统的芯片(6.5 ADC clock cycles 216.67 ns),ADC采样速度够。

网友:
别用那 103 上的 ADC 了吧?外接一个高速点的 ADC 不就好了?!

网友D:
积分算了,换高速adc要匹配前端太麻烦了
积分+模拟开关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积分算了,换高速adc要匹配前端太麻烦了
积分+模拟开关清零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E:
看楼上好多人搞得这么麻烦, 直接RC滤波就好了(或者在前面加一级运放),ADC结果再做一个软件校正(标定) 就可以了,5%的精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F:
脉冲宽度是固定的么?

网友G:
你这个什么型号示波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什么型号示波器

似乎是Rigol的DS1000Z系列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积分算了,换高速adc要匹配前端太麻烦了
积分+模拟开关清零

请教一下,只用RC低通滤波不行吗?积分+模拟开关清零的必要性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只用RC低通滤波不行吗?积分+模拟开关清零的必要性是什么呢? ...

低通滤波后会改变有效值和平均值,特别是这种窄脉冲在频域展开高频分量不小,滤波后数据严重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楼上好多人搞得这么麻烦, 直接RC滤波就好了(或者在前面加一级运放),ADC结果再做一个软件校正(标定) ...

脉宽和幅值都不是常数,滤波后再处理,标定估计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脉冲宽度是固定的么?

脉宽和幅值都不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似乎是Rigol的DS1000Z系列

好像是1072

网友:
上stm32f303呗,12位时最高采样率5.14M,6位时9M。

精度必然高不了,不过5%的要求应该能满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脉宽和幅值都不固定

脉宽幅值都不固定,周期50us,而最小脉冲宽度1us?1/50=2%了,您确定5%精度够了?

网友:
脉宽不固定的话,用积分的方法误差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