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运放做的漏电保护电路

楼主(2019-09-30):
如题,目前项目中有用到一个漏电保护电路,本来我的想法是加漏电保护IC,但是客户给出要求里有给出这块的电路,奈何才疏学浅看不懂,请大佬指教

楼主:
主要是运放358那里,输入为什么要那样接?为什么就实现了漏电保护,是什么原理?

网友:
放着专用IC不用,从安全和成本上没必要啊

网友A:
J15接到哪里啊,电路图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J15接到哪里啊,电路图不全

客户给的图就是这样的,我也看不太明白

其次我也觉得不用漏电保护IC完全是没必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户给的图就是这样的,我也看不太明白

其次我也觉得不用漏电保护IC完全是没必要 ...

J15应该是接漏电电流互感器,不过还是建议用户重新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J15应该是接漏电电流互感器,不过还是建议用户重新考虑

那358那里是个什么原理,完全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358那里是个什么原理,完全看不懂

第一个是接成带一阶输入滤波的比较器,第二个是跟随器,没有完整电路,只能分析到这里

网友:
这个带过流、漏电保护功能的,有辅助电源。
如果用专用漏电保护芯片就不合适了。
漏电保护芯片是直接220交流半波整流供电的,驱动可控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