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频率特性曲线问题

楼主(2019-09-30):
各位朋友,请问图中电感频率特性图中101m是什么意,是阻抗,如100uh电感,频率在100Kh时 ,阻抗100兆欧

网友:
电感量精度等级;M ±20%。N ±30%

网友:
这个图表示:在不同频率下,电感量的变化。
例如 470M(47uH)用在10000kHz(10MHz)频率时,电感量是 100uH 了,而不是 47uH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