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侧面可以镀锡吗?

楼主(2019-09-30):
如题,不是半孔工艺。

网友A:
可以,但是你需要先把铜皮弄到侧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你需要先把铜皮弄到侧面。

AD中怎么设计,我想在侧面做一些焊盘,但不想用半孔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AD中怎么设计,我想在侧面做一些焊盘,但不想用半孔工艺。

哈哈 楼主太实在了,我这是开玩笑看不出来么。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把铜皮做到侧面。你可以说说你的应用场景说不定有别的解决方案呢。

网友:
是不是包边呀

楼主:
有点类似,但是不包边在AD里面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开个超长的金属化槽再vcut?

网友B:
可以的,我在嘉利创做过,用的笨办法,做一个大焊盘,然后切掉一半

网友:
可以  我们是直接个板厂说明的  剩下的就是板厂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在嘉利创做过,用的笨办法,做一个大焊盘,然后切掉一半

相当于开一个金属化的槽,然后留下平直的一边,其余部分切掉?这样会不会多收钱呢?要不要按照半孔的工艺来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当于开一个金属化的槽,然后留下平直的一边,其余部分切掉?这样会不会多收钱呢?要不要按照半孔的工艺 ...

不会多收钱

网友:
做槽孔,在嘉立创这个是要多收钱的

网友:
没错,槽孔金属化没听说过能免费的

网友:
能焊接的那些孔好多都是槽空啊,比如usb的那种固定片,DC插座的焊片,他这个只是含片非常长罢了 :)

网友:
毫米波Buc板包边的很多,直接问厂家工艺文件里面写清楚就OK了

网友:
包边不需要在PCB里面设置,直接和板厂说就应该可以吧。

网友:
可以的,不用单独设计,给板厂说明就好了,在以前的公司做过这种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