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办法彻底禁止win10自动更新?

楼主(2019-09-30):
电脑长期跑着不关机,早上发现自己重启了,想起昨天桌面弹了好几次更新提示,被我拒绝了,肯定是夜里偷偷更新的。

更新以后,发现c盘快没空间了,做了磁盘清理,重启就蓝屏了,安全模式也蓝屏,真是坑爹啊。

网上搜了很多方法,总是死灰复燃,如果有办法解决,真是功德无量

网友A:
1.关闭自动更新
WIN+R后输入gpedit.msc
本地组策略编辑器后依次展开"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 ,"windows组件" ,"windows更新 "。
在右面找到“配置自动更新”,并双击
在配置窗口上按1-3的顺序选择“已禁用”,点击“应用”,“确定”。
关掉“本地组策略编辑器”,重启电脑。

2.免输入开机密码
WIN+R后输入netplwiz
把“要使用本计算机,用户必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前面的钩去掉,然后再输入密码两次

网友:
如果是家庭版就不要折腾了

网友B:
二楼说的应该不行,之前我就这么干的,还是偷偷更新,我用的手机共享热点上的网,一更新起来把带宽全占用了,根本不能正常上网,后来我进“服务”,把跟更新有关的全禁用了才好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
根据网上的方法,之前都没能阻止更新,后来歪打正着,居然可以了,只是方法并没有记下来,直到现在都没有再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说的应该不行,之前我就这么干的,还是偷偷更新,我用的手机共享热点上的网,一更新起来把带宽全占用了 ...

正在更新的时候改不了,最好是系统装完就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关闭自动更新
WIN+R后输入gpedit.msc
本地组策略编辑器后依次展开"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 ,"windows组 ...

老司机,我拿来试试,电脑已经好几个月不关机了

网友:
ltsb或者ltsc版本,无小娜无edge也不会偷偷更新,清爽

网友:
不要连网自然无法更新不是?!

网友:
高版本的好像可以暂停更新,不过也不是办法,中外都恨win10这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关闭自动更新
WIN+R后输入gpedit.msc
本地组策略编辑器后依次展开"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 ,"windows组 ...

没用的,地球搅屎棍阿三早让你断绝了一切想法——所有操作都不能干掉自动更新,甚至屏蔽不能!你会发现,自动更新总是会死灰复燃!

只有最后一个绝招,当然这个绝招也是自伤800的,因为所有APP都没法装了——直接在注册表里干掉wuauserv的所有物理信息!然后你会发现,自动更新彻底残废了,Store彻底残废了,组件功能也彻底残废了,etc 也就是说,你想装个iis,对不起,阿三把所有win10组件功能全和自动更新绑定一起了 甚至连一些系统程序都没法安装了!

说实话,地球上能做到这一点的,也只有搅屎棍阿三了。关键是正常情况下win10的响应速度也足足比win7慢了2个数量级。

网友:
阿三连美帝几十年玩过的登月车都不行,何况要以精益求精之精神做好最新操作系统?特别是电工电脑一般要安装如此之多的设计软件。—— 被win10折磨过的人路过。

网友:
系统更新里有个时间的选项,也就是系统更新的时间,把它设置成半夜。就不会影响白天工作了。

楼主:
有人知道win10更新服务器的ip吗,或许这个可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用的,地球搅屎棍阿三早让你断绝了一切想法——所有操作都不能干掉自动更新,甚至屏蔽不能!你会发现, ...

阿三和微软是什么梗?总听win和阿三连起来不明就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阿三和微软是什么梗?总听win和阿三连起来不明就里

据说阿三码农占领了整个欧美IT和高科技行业,所以win10和波音737 max就变得有咖喱味了

网友:
我一般在注册表里把升级地址改成http://www.microsoft.com/F**k

网友:
还有个问题,电源管理里有个唤醒定时器,没关之前大半夜突然机器就起来了

网友:
https://github.com/WereDev/Wu10Man

这个可以,我用了几个月了,开源的不怕私货,虽然我也没去看源码。

注意有些软件安装的时候要先关掉,不然可能安装出错。
比如STVD(目前仅碰到此例), 貌似因为中间会安装vc组件之类的。

仅开启此项未确认是否可以,我当时是全部打开了再装。

最近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