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MEGURO 目黑MSG-2050A GPS信号发生器谁有配套的软件?

楼主(2019-09-30):
我看淘宝上卖的便宜,就是没配套的软件。不然直接就买了。

网友A:
别想了,GPS信号发生器都要授权码的

网友:
MSG-2050A 是单通道的,电脑上根据手册发命令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想了,GPS信号发生器都要授权码的

二楼这个"都要"的结论是怎么来的呢?不知道用过哪几家的仪器下结论?

网友B:
这个只能模拟一颗卫星,只能授时,不能定位,用于一般的测试是足够了。
这是日文的手册,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模拟一颗卫星,只能授时,不能定位,用于一般的测试是足够了。
这是日文的手册,供参考

好的,那我是用不到了。本来公司有GPS/BD模拟仪,但是太贵了,想弄一台便宜的,只是出货的时候来测试下定位情况。因为车间也不好装GPS放大器。所以现在还在找便宜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那我是用不到了。本来公司有GPS/BD模拟仪,但是太贵了,想弄一台便宜的,只是出货的时候来测试下定 ...

同求,砍价的时候可以说2套,优惠些,我分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