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d *指针可以赋值给其他指针类型?

楼主(2019-09-30):
今天发现这个奇怪是事情,在mdk474中,void *指针可以给其他类型赋值,不生成哪怕是警告?

我记得反过来是可以的,怎么现在两边都可以了呢

网友:
void指针可以赋值给其他指针 其他指针可以通过函数调用方式传给void指针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A:
C语言类型还是太弱了,很多情况下胡乱转换都可以通过。
C++类型检查就强得过分了,而且不是所有指针都能转成void *。

网友:
你用stmcube生成个虚拟串口,使用c++编译一下,一大堆错误,好奇st公司没测试过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语言类型还是太弱了,很多情况下胡乱转换都可以通过。
C++类型检查就强得过分了,而且不是所有指针都能转 ...

我奇怪我怎么会有原来的想法

网友:
c语言都可以,c++把void*转成其他指针要强转。

网友:
void * 本来就是预留给,不知道类型指针用的。 这也是C灵活的地方。

网友:
这事好事…也是坏事…

网友:
在统一编址过的CPU里面是可以用void* 来表示通用数据指针。
当不熟悉具体环境时,函数指针通常不用void*来通用表示.

举个例子:
在51单片机中,存在几种地址结构且没有使用同一套地址,所以数据指针也分为了指向 data code xdata 等几种类型 的。
sizeof(data char*) 甚至等于1
sizeof(xdata char*) 貌似等于2

没特意加限定貌似是3
sizeof(char*) == 3

如果sizeof(void*) == 3 的话,应该可以用void*来代替,但如果到底指向那个区没有一致,取的值当然是不对的。

网友:
指针只是地址,都可以强制转换的,c语言不管你为啥转换。

网友:
给不给警告要看编译器和C语言规范版本,比如C99和非C99一些地方就不一样。keil的警告属于偏少的,IAR给的警告就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奇怪我怎么会有原来的想法

我和你一样,以前也是这么认为,也是最近发现可以互转

网友:
11楼说的对,有没有警告看编译器和你的设置,也许是你把警告关掉了
我一般都会用-Wall打开所有的警告

网友:
我理解的,指针本身也是一种变量,这种操作可以近似理解为相互的赋值

网友:
其实只要记住void *指针使用的时候,强制转换所需要的类型,就可以啦!!!使用必须指明void *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