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推荐一款低功耗的GPRS芯片

楼主(2019-09-30):
求大家推荐一款低功耗的GPRS模块,主要功能就用到串口和接打电话,就是平时低功耗运行,来电话的时候唤醒模块,没有电话的时候就低功耗运行,求大家推荐一款~~~~

网友:
几年前用的GPRS模块,待机电流也就2ma左右呀!要维持网络,电流不容易继续做小了吧?

网友:
这种模块多的是!太低功耗估计难找!模块也就十几元!

网友A:
我的就可以,如果连gprs 电流 2-3ma,不连gprs ,只是通话待机,那更低了

网友B:
比较关心启动时候的瞬间电流,坛友知不知道启动电流小一些的2G模组,有个客户非要用4节5号电池降压之后供电,SIM800C,M26之类的启动成功与否比较佛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可以,如果连gprs 电流 2-3ma,不连gprs ,只是通话待机,那更低了

兄弟,你用的是什么芯片啊?方便推荐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关心启动时候的瞬间电流,坛友知不知道启动电流小一些的2G模组,有个客户非要用4节5号电池降压之后供电 ...

配个磷酸铁锂的小容量电池,也叫超级电容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用的是什么芯片啊?方便推荐下吗

MTK2503

网友:
之前用过合方圆的GU900E, 大概功耗待机在0.7ma,感觉他们的模块,除了自带透传外,功耗方面可以说是业界第一的,现在用的4G模块,G8100,  测试条件:休眠状态保持TCP长连接1分钟1个心跳包,然后模块收到服务器响应,测试30分钟平均功耗在4.3-10ma,功耗很低,别的模块至少要25ma以上,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