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狈呀,电喷摩托车没电动不了

楼主(2019-09-30):
女装摩托车平时好少用,电池快无电,要用脚踩来打火。今天外出回来突然无动力,加油门也无力。以为无油推了几公里去加油,加满油踩着火后走了两百米又出现无力。又推去维修店,花了160元换了个7AH电池正常了。师傅解析说这电喷车跟传统摩托车不一样,传统摩托车踩着火后靠发电机就能维持正常运作,这车必须要有电池来维持,我问本身的发电机不能维持电力吗?他说这车不行。具体原因不明。

网友:
怪不得,我家也有太电喷本田。贼贵了9000多。 上次电瓶没电了,怎么踩都踩不动。后来还漏电,电瓶不断掉电

网友A:
发电机给电池充电的电压为什么不能维持火花塞打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电机给电池充电的电压为什么不能维持火花塞打火呢?

原因不明,谁来解释一下

网友:
我猜油泵瞬时功率太大,需要电池把电能缓冲一下。好比电源是最大1a的,负载是脉冲2a的,需要加储能电容

网友B:
我猜这个摩托车需要穿女装才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这个摩托车需要穿女装才能开。

你应该上2楼

网友:
是电池老化内阻大了吧,发电机充电充不进

网友:
电喷嘛 顾名思义 有电才行

网友:
电瓶亏电,拿下来充满就行了。要不负载太大,发电机受不了。

网友:
没电以后  没办法维持喷油电机的运行,跟点火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C:
加个电容就好了,发电机电压过零时候电喷油嘴无法工作,

网友:
你这个还能踩, 我的新大洲 弯梁 飘悦连启动杆都去掉了,只能用电池打火, 杜绝了你这样的问题,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这个摩托车需要穿女装才能开。

我们这里把踏板摩托车叫女装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电容就好了,发电机电压过零时候电喷油嘴无法工作,

理论上可以,不过电容值不能太小。

网友:
摩托车么,可以考虑换铁锂电池

网友D:
普通汽车,是不是电喷,如果是,这个问题在汽车上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姨父当年给路灯管理局帮忙开车,工程车把修理工人的液压车顶到位,等修理工把路灯修好,想下来,结果电池没电了,气得他大骂了原车驾驶员,平时维护不到位啊,他开了一辈子车,从部队到地方,他把自己的车当孩子一样呵护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汽车,是不是电喷,如果是,这个问题在汽车上怎么解决的?

现在的汽车都是电喷的,没电就搭电

网友:
当然可以,别被卖电瓶的忽悠了。
摩托车产生的电一边用来充电一边用于大灯,其次是点火,ECU和仪表的用电都是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