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屏幕刷新率的概念

楼主(2019-10-01):
我的理解是:现在市场上手机屏幕刷新率是60HZ,更高级是90和120。这个刷新率是显示内容的更新速度跟背光和OLED光源的PWM亮度调节频率是两码事。当显示静止画面时这个刷新率没有任何意义。
我这个理解对吗?

网友A:
显示是扫描的不是静态的,你说静止画面要不要扫描?参考数码管动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是扫描的不是静态的,你说静止画面要不要扫描?参考数码管动态驱动

不会吧,LCD和OLED显示器的像素不是有状态保持?如果没有状态保持功能,那还了得?以1920*1080算,扫描一圈已经20万个节拍。所以我觉得是有状态保持的,比如某像素扫描完后是红色亮度是20%,那么在下次扫描前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如果是静止内容比如是一个图片。那么扫描后显示的内容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刷新率就不重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吧,LCD和OLED显示器的像素不是有状态保持?如果没有状态保持功能,那还了得?以1920*1080算,扫描一 ...

楼主请您用手指高速的左右滑动手机,看看手机的两个页面有无残影,早期我们都是用这方式在判断 GPU 的刷新率。
但静止不刷新貌似早期 OLED 会老化烙印吧?而 TFT 貌似也是要刷屏,只有那电子墨水屏到是刷一次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LCD和OLED显示器的像素不是有状态保持?如果没有状态保持功能,那还了得?以1920*1080算,扫描一 ...

在一种格式下,显示器帧频就是固定的,即使画面不动,一秒也是刷60帧
ps:gsync显示器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您用手指高速的左右滑动手机,看看手机的两个页面有无残影,早期我们都是用这方式在判断 GPU 的刷 ...

肯定会刷新的。我只是说刷新率在静止画面时没有体现出优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LCD和OLED显示器的像素不是有状态保持?如果没有状态保持功能,那还了得?以1920*1080算,扫描一 ...

显示方式就决定了要不断扫描不管画面是否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