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自己做的一个USB_TYPE_C 16P 的小模块

楼主(2019-10-01):
分享自己做的一个USB_TYPE_C 16P 的小模块
原理图

PCB

PCB工程以及原理图库和PBC封装库

希望对仅仅想要简单用用正反插USB_TYPE_C 插座的人有用。

网友:
感谢分享!很用心的设计

网友A:
谢谢 很不错,头子去哪买? 前后双排的还是怎样?

网友:
感谢,第一次了解到这座子正反脚位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很不错,头子去哪买? 前后双排的还是怎样?

打开原理图,原理图元器件属性参数里边我有添加购买链接的

网友B:
有一点一直不太明白,如果typec口作为输入的话,不应该是先串22欧姆电阻,然后再给tvs吗,这样瞬间高压全部降在电阻上,不然tvs吸收能力才多小啊

网友:
原理图是用AD画的吗,配色看起来挺丰富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一直不太明白,如果typec口作为输入的话,不应该是先串22欧姆电阻,然后再给tvs吗,这样瞬间高压全部 ...

我也不是很明白,这个电阻应该不是做限流作用的吧
还有后边差分线上两颗对地电容,我看到Intel板子有这么做
也是不太明白呢

网友:
谢谢lz,有机会换type-c

网友(2019-12-28):
马上换type-c了

网友:
感谢分享,换type-c

网友:
漂亮的type-c板,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正要用到

网友:
正需要TYPE_C正反插.谢谢!

网友C:
问一下这个封装该买哪种?  在淘宝买了两种发现都不行

网友:
嘉立创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这个封装该买哪种?  在淘宝买了两种发现都不行

打开原理图元件属性,里边我放了链接,我测试了实物。

网友D:
这设计的还真是不错,但不知哪有实体成品卖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设计的还真是不错,但不知哪有实体成品卖就是了。

你要实体成品?
嘉立创的5元板你可以做几块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实体成品?
嘉立创的5元板你可以做几块玩玩。

自己做这条路不是不会,而是困难重重,时间久了就知道其困难处了!哈~
总之这小模块设计得仍是不错的。

网友E(2020-07-22):
做的很漂亮,不过没看明白这个项目是做什么用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很漂亮,不过没看明白这个项目是做什么用途的

项目?浮夸了!大佬们真是会搞事情。
我就一个小时做了块能用我C口手机数据线的小板子,平时自己当工具用。

网友:
先收藏备用 谢LZ

网友F(2023-03-26):
各位网友,有miniUSB的原理图和PCB封装吗?先谢谢,
想在板上面放miniUSB和TYPE_C USB这2种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各位网友,有miniUSB的原理图和PCB封装吗?先谢谢,
想在板上面放miniUSB和TYPE_C USB这2种插座, ...

看看这个是否符合你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