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i的小红点模块能像模块一样单独拆装么

楼主(2019-10-01):
键盘的shift键坏了没反应,看某宝上有不带摇杆的键盘,与带摇杆的差几十块钱,旧的摇杆可以单独拆下来装新的上么?

网友:
没试过,我们都直接换的

网友:
有不带小红点的X230键盘?!  我卖X230这么多年,还没有见过。键盘有任何损坏,都是整个更换,无法维修的。

网友A:
一般都是整体换,没有留意过。楼主可以跟淘宝老板确认一下

网友:
要看代工厂是否一样,一样的话就可以换

网友:
拆开看键盘,电工能修就是时间费用比不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整体换,没有留意过。楼主可以跟淘宝老板确认一下

thinkpad的键盘有很多家代工厂,部件互不通用的 。

有时要换个键盘帽子都特别麻烦。

网友:
看模块的孔位是否能对上,买过两个换过,孔位虽然不一样,但是有个小板有备用孔位刚好对上所以凑活用了,但是强烈建议整套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