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度高温的RTC和存储体,能买得起的,有哪些型号

楼主(2019-10-01):
使用环境温度,最高100度,现在电池,CPU,放大器,电源,电容,都能找到了,但现在发现RTC和存储体找不到。
请教各位,有了解的吗?我估计常规工业用,可能只有测井才有这么高温度了吧?

网友A:
三星的有个nand,测井上有在用,具体型号找不到了,但是测井仪器一般是不保证使用寿命的,也可能用几十个小时就坏了,所以不建议按照测井仪器的想法去选型,100度的话,老老实实按照官方给的数据来选择吧,车规的芯片应该还有得选的。

网友B:
serial EEPROM和Parallel EEPROM都有12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有个nand,测井上有在用,具体型号找不到了,但是测井仪器一般是不保证使用寿命的,也可能用几十个小 ...

我也想过车规的,可惜一直没找到。如果用NAND,最好还是TF卡一样有管理器芯片才好,否则平均擦除和怪快隔离之类的搞死人了。可惜,最高只找到过85度的TF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rial EEPROM和Parallel EEPROM都有125℃的

可惜e2prom都容量太小,非要用的话,只能只保存关键点的数据了

楼主:
按照车规级思路,时钟找到了,PCA8565。但是Flash还是没有

楼主:
ISSI,旺宏,兆易都有125度的Nor Flash,就是容量比较可怜,64M

网友:
汽车物料,绝对阔以

网友:
楼主的RTC可以看看KDS的,但100℃以上的需要订货吧

存储体的温度要求接近军用,大容量有点难,不如多用几片

楼主(2019-11-09):
引用 楼主:
按照车规级思路,时钟找到了,PCA8565。但是Flash还是没有

MCP7940N-E增强型,温度也可以到125度。RX8804CE可以105度

楼主:
CR2032HR的高温电池,maxell有,村田也有CR2032W,温度都可以125度。淘宝可以定制带1.25mm接口的,100只起订,含税单价14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rial EEPROM和Parallel EEPROM都有125℃的

似乎最大就是1M的,24LC1025扩展温度级

网友C:
旺宏就有,MX60LF8G18AC 8Gb 足够用了吧

网友D:
ISSI 有125度品 1G的Nor 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旺宏就有,MX60LF8G18AC 8Gb 足够用了吧

哦,看样子就是GD的最大才64M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ISSI 有125度品 1G的Nor Flash

果然,有1G的。但125度的尾缀是A3,常规品是E。A3的似乎很难买

网友E:
楼主要大容量的啊,这东西市场小,估计找到也是价格很高的说。
小容量就直接支持105度的MCU内部flash顶一下完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要大容量的啊,这东西市场小,估计找到也是价格很高的说。
小容量就直接支持105度的MCU内部flash顶一下 ...

我几秒钟就记录一下数据,一年咋也上G了啊。当然,可能最终容量做不大,就只能换精简方案,只在操作和故障时候记录数据,平时每隔一个小时记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旺宏就有,MX60LF8G18AC 8Gb 足够用了吧

85,温度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