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自带虚拟机不NB,自带linux才NB

楼主(2019-10-01):
网上有教程,大概国产是添加win的一个功能 再去app商店装linuxAPP,有几个不同的linux发行版可以选。

装好后,linux命令行窗口就是win里的一个应用程序,秒启东,还可以直接访问windows的各个硬盘分区,运行linux程序,用gcc编译,等等,NB

网友:
一直这样用,win10+内置Ubuntu+vscode+命令行

网友A:
不知道能直通物理机usb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能直通物理机usb不

也许可以 反正串口是直通的

网友B:
WLS啊,用了几年了,确实方便,就是根分区是在C盘用户目录,不能多用户共享且占用C盘空间太大

网友:
wimdows内核应该是有linux子系统,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网友:
临时用一下非常方便  干活还是喜欢登到开发服务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WLS啊,用了几年了,确实方便,就是根分区是在C盘用户目录,不能多用户共享且占用C盘空间太大 ...

其实可以挪地方的。

网友C:
wsl,用了好几年了,就是为了它才升级win10的。在wsl下使用gcc、make、git等工具很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wsl,用了好几年了,就是为了它才升级win10的。在wsl下使用gcc、make、git等工具很方便 ...

文件权限问题怎么办?

网友E:
1.性能低下,甚至不如VM
2.无法使用传统linux外设
3. 定制麻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性能低下,甚至不如VM
2.无法使用传统linux外设
3. 定制麻烦。

开发个普通的嵌入式linux 足够了。  用了也有一段时间了。 觉得很舒服,至少不怎么吃资源。 windows 写代码 WSL 里面编译,SSH到 ARM板,舒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开发个普通的嵌入式linux 足够了。  用了也有一段时间了。 觉得很舒服,至少不怎么吃资源。 windows 写代 ...

编译内核时候速度还是不如VM ,不过小程序编译倒是不在乎慢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编译内核时候速度还是不如VM ,不过小程序编译倒是不在乎慢点。

内核一般还是很少换,一般都是 Module 或者APP之类的 。 编译大程序,慢的时候,都是跑去浏览网页去了  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编译内核时候速度还是不如VM ,不过小程序编译倒是不在乎慢点。

有一点还是不错,WSL可以直接用windows的串口设备。  很多时候,单片机的逻辑部分我也先在WSL写好,用Windows的串口助手来模拟数据,最后直接放到单片机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一点还是不错,WSL可以直接用windows的串口设备。  很多时候,单片机的逻辑部分我也先在WSL写好,用Win ...

是的,但是LINUX的串口工具就没法用

网友:
学习了,有空折腾下~

网友:
一直在win10下面用VMware+Ubuntu/Win7虚拟机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文件权限问题怎么办?

没关注过,,

我只是使用WSL下的git、make、gcc工具,编译的也都是单片机程序,,比较简单,不涉及文件权限问题

我也装了VMware虚拟机的,WSL搞不定的时候就上虚拟机,,

不过WSL开启只需1秒钟,太方便了,WSL能搞定的情况肯定不会开虚拟机,,

网友:
这个功能还是挺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