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懂QT编程的,帮我打包一下这个源文件,谢谢

楼主(2019-10-02):
不懂QT折腾了好久都没有成功,有没有好心人帮忙弄一下,源码是下载的调试运行是正常的。

网友:
7z的 zip 后缀请忽略

网友:
都调试运行成功了为啥还要找人打包  无非添加dll

楼主:
放在阿里云上面运行正常,可以远程连接我的PLC了,非常感谢。我不懂QT编程,打包折腾了一天就是不成功。另外问下多对端口,多开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在阿里云上面运行正常,可以远程连接我的PLC了,非常感谢。我不懂QT编程,打包折腾了一天就是不成功。另 ...

程序是可多开的,端口由配置文件里设置好。一个运行的程序,只能2个端口之间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