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下硬盘拷贝文件怎么那么慢啊

楼主(2019-10-02):
从WIN7下拷贝文件文件到移动硬盘,速度很快,然后移动硬盘文件拷贝到WIN10系统里,X1 新的笔记本,SSD硬盘 太慢了呀。

网友:
USB口插紧了没?没插紧,就变成USB2.0了,肯定慢。当然如果查到2.0口,也是必定慢的。另外小文件多的话,也是慢到让人窒息的速度

网友A:
这要看看你是什么硬盘,新出的TLC甚至QLC的固态,前面几十个G是模拟SLC,写速度能跑满SATA接口,号称开心模式。开心完了之后实际写速度掉到100M/S以下,有些杂牌固态甚至掉到个位数。

我买的NVME接口的固态,走的PCIEx4接口,读取速度1600M/s,但是写速度跑完前面30G的SLC模式后,实际写入速度会掉到100M左右。

网友:
把小姐姐的视频发过来,我给你拷。

网友:
记得以前xp没这个问题的,从win7开始就有了,前面飞速,后面居然能几百k每秒的来,是哪里出了问题吗

网友:
如果文件很小会很影响复制速度的, 这个时候要使用块写入的方法, 网上有一个叫FastCopy的开源软件, 试试吧

网友:
https://fastcopy.jp/en/

网友:
把小姐姐视频发上来吧,知道你在拷贝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看你是什么硬盘,新出的TLC甚至QLC的固态,前面几十个G是模拟SLC,写速度能跑满SATA接口,号 ...

希捷的移动硬盘,我用WIN7破电脑就很快,X1 CARBIN WIN10 很慢,感觉WIN10对文件防护检查特别多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希捷的移动硬盘,我用WIN7破电脑就很快,X1 CARBIN WIN10 很慢,感觉WIN10对文件防护检查特别多额 ...

如果你的WD开着,而拷贝的文件里又有较多的exe执行文件,那么速度也会慢到让你怀疑人生的

网友:
win10 x64 全SSD系统盘,usb3.0往三星的SSD中拷贝,前2GB有300MB/s的速度,后来平均到180MB/s,速度慢的话肯定是线或者硬盘有毛病

网友:
fastcopy  学习了, 下次备份小姐姐 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WD开着,而拷贝的文件里又有较多的exe执行文件,那么速度也会慢到让你怀疑人生的 ...

小文件特别多。
10G 左右,拷贝了1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看你是什么硬盘,新出的TLC甚至QLC的固态,前面几十个G是模拟SLC,写速度能跑满SATA接口,号 ...

不是前几十个G的问题,是SSD过热保护降速了。

网友:
是ssd缓存占满了吧??

网友:
Win10下我经常碰到奇怪的事,例如硬盘明明还有130多G的空间,拷一个80多G文件夹过去,理论上应该没问题,可是只拷到60多G就报错,提示硬盘无空间了;

在资源管理器看,确实剩余空间为0;过一段时间再看,剩余空间慢慢就出来了;第二天再看,剩余空间居然有60多G!

感觉像是拷的文件又被另外拷了一份,并慢慢上传去某个地方,然后空间逐步释放出来。

究竟是电脑中毒了,还是Win10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文件特别多。
10G 左右,拷贝了1个小时

这个无解的,从USB拷贝,小文件快不了的,耐心等待吧

网友:
压缩一下或者做成光盘镜像后拷贝就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