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地图和高德地图使用的定位优先使用北斗还是GPS?

楼主(2019-10-02):
假如手机支持的话。

网友A:
哪个信号好使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信号好使用哪个。

安卓系统自己选择?那怎样知道目前哪个在使用中?

网友:
作为技术人员来说,你肯定早有答案,只要他们几个信号不停不加密,

我都接收,至于谁优先,不存在的,谁把人导到沟里,肯定不能优先,也是可以随时调整的

网友B:
你应当手机上安一个叫GPS test plus的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当手机上安一个叫GPS test plus的APP

那个把所有星都显示出来

网友:
应该是自动切换,至于判据嘛,搞过软件的都知道,在考虑了各种工程实际后,最后也不过是那条if...else...决定的嘛
现在有公司在研究gps+无线测距的融合,gps只是一个二维平面的大致位置显示,无线测距可以显示附近的三位地形,把二者无缝融合起来更直观更清晰,至于gps各种选项的无缝切换只是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

网友C:
定位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所有接收到的卫星一起用于位置计算,并不是你想象的分gps定位结果和北斗定位结果。

网友D:
优先使用国测局gcj02坐标,不管使用什么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位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所有接收到的卫星一起用于位置计算,并不是你想象的分gps定位结果和北斗定位结果。 ...

正解,并不是非此即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信号好使用哪个。

那1000%用 gps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安卓系统自己选择?那怎样知道目前哪个在使用中?

下个GPS test app, 然后你会发现, 找gps星要快很多。可能定位完成, 北斗还没凑齐4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个GPS test app, 然后你会发现, 找gps星要快很多。可能定位完成, 北斗还没凑齐4颗 ...

1+7的双频GPS

网友:
肯定是都用,,然后加权平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优先使用国测局gcj02坐标,不管使用什么模块

都是真实GPS坐标吧,只是要显示什么地图,就转换到什么标准,国内就百度和高德两种标准常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是真实GPS坐标吧,只是要显示什么地图,就转换到什么标准,国内就百度和高德两种标准常用的 ...

安卓是用WGS84标准,苹果无研究过,不过估计也是。

网友:
哎,地图一定要高速有限,那天腾讯地图带我走都关了两年的渡口了,就在江对面啊,又绕一百多公里高速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卓是用WGS84标准,苹果无研究过,不过估计也是。

gps模块决定,输出串口数据啊,和手机本身无关。gpgga显示哪些卫星参与定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1+7的双频GPS

打问号的是哪个国家?

网友:
肯定综合计算要不接收那么多信号多浪费

网友:
能同时接收这么多星?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是真实GPS坐标吧,只是要显示什么地图,就转换到什么标准,国内就百度和高德两种标准常用的 ...

gps坐标本身就是美国定制的wgs84坐标系
国产地图和北斗全部默认使用国测局gcj02坐标系,百度地图使用对gcj02坐标加密的百度坐标bd09

你说的应该是经纬度,经纬度和wgs84、gcj02都不是通用的。

网友:
用北斗定位的手机现在普及吗

网友G:
用北斗定位的手机现在普及吗,占有率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北斗定位的手机现在普及吗,占有率有多少

现在手机上用的大多是多模的GPS,至少最近三五年出的都能支持北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