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5k以内的学生本有什么好推荐的?

楼主(2019-10-02):
好久没怎么关注笔记本了,最近一次买还是16年左右买的华硕飞行堡垒,貌似是i54200cpu吧,8g内存,1t机械硬盘,gtx960显卡但是从来没用过,软件默认用的好像都是集成显卡。用了几年感觉挺好。
但是现在一看都是什么八代,十代cpu了,也都是固态硬盘了,一下子蒙圈了,不知道谁家的性价比高,质量稳定。
求推荐,学生用,就不考虑商务本了,性价比是重要一个方面,后面可能学点编程吧,但是大专也不知道会学什么。我个人感觉不玩大型游戏显卡好像没多大用,集成都用不了多少。主要就是cpu,内存,硬盘,稳定性吧。

网友:
HP和dell,联想的10代酷睿机型都可以
买那种赠送MS office 家庭学生版永久授权的最好

网友A:
5千价位只有低压U了,现在笔记本涨价太多想用的爽还是要多花钱才行。

网友:
这个价位没什么好推荐的
买个靠谱的品牌 外观过得去就好

网友:
想要用的爽,准备15000-20000的预算

网友B:
也在看笔记本,i7 9750 的u,1650的卡,最便宜都6k多

网友:
Amd 锐龙7 3700u的笔记本如何?Think pad x395

网友C:
最近一个联想小新pro可以关注关注,虽然联想是美帝良心但这款貌似大家都说不错。是pro,不是air。

网友D:
性价比必然是神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一个联想小新pro可以关注关注,虽然联想是美帝良心但这款貌似大家都说不错。是pro,不是air。 ...

pro没货,国庆之前预约了,还是没买到,现在满闲鱼的人挂着加价转的。

网友:
thinkpad e480  e 490

网友:
5000这价位高不成低不就,要么6-7000买个配置好点的,要么1-2000买个二手的实用的

网友E:
挑台二手5k的本子,要上天了~~~

网友F:
几个月前帮别人推荐的家里小孩用的,华为荣耀magicbook  2019 AMD 锐龙版  ,主要3699。 买之前我还挺担心AMD发热的问题的,到货后我去装的软件,试用了有两个小时吧,我觉得非常满意。外观,质感,发热量都没得说。我自己之前用的联想E430,质感还凑合,用了三年WiFi模块坏了,屏幕坏了三个,实在不敢用了。现在用的华硕FL8000  感觉也是个上当的货,屏幕一般,散热口是NC设计,质感非常差,稍微蹭一下掉漆。

网友:
同意10楼!

网友G:
thinkpad e系列不能买,垃圾货

网友:
小米的本就很够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几个月前帮别人推荐的家里小孩用的,华为荣耀magicbook  2019 AMD 锐龙版  ,主要3699。 买之前我还挺担心A ...

联想的质量真不怎么样,售后老贵,我一台470E的笔记本,使用时间不到100小时,但已超一年,键盘坏,找售后换一下要4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thinkpad e系列不能买,垃圾货

怎么垃圾?可以具体说下吗

网友:
latitude 7491接口齐全,性能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5千价位只有低压U了,现在笔记本涨价太多想用的爽还是要多花钱才行。

AMD的有标压本本Ryzen 5 3550H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性价比必然是神舟

神州的什么时候也有性价比了?

网友:
hp 战66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在看笔记本,i7 9750 的u,1650的卡,最便宜都6k多

这是移动台式机   电池也就个把小时

楼主:
谢谢大家了,拟购买16楼magicbook  2019 AMD 锐龙版了,但是目前狗东上win10版缺货,linux版还得重装系统,再等等,节后如果还没win10版,就买个linux版的折腾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I:
神州的什么时候也有性价比了?

说到神舟,同事经常举的一个实例就是,他的神舟和朋友的华硕同时压倒面包车后排的座位上了,上面还放了点货,貌似还开到了高原,结果华硕压坏了,神舟完好无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到神舟,同事经常举的一个实例就是,他的神舟和朋友的华硕同时压倒面包车后排的座位上了,上面还放了点 ...

呵呵,如果不是货偏心,那就是神州能放货。。。

网友:
不知道要用的爽是什么标准  一直用i5低压➕核显   各代都有  至少画板写代码没问题

网友:
又不是搞fpga  电脑速度能慢过人速度不成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神州的什么时候也有性价比了?

请列举具有性价比的品牌和型号,对比一下同配置的神舟哪个性价比高

神舟不少笔记本壳子是公模,电路板也不少是蓝天、广达这些大厂设计,神舟作为组装贴牌销售才有的性价比

网友:
看了一下,从可升级的角度,确实战66最好。
联想  X395   内存无法升级,无2.5盘位
联想  小新   板载4G + 一根内存槽(最大20G)+  PCIE固态   + 2.5硬盘
HP    战66    两个内存槽(最大32G),+PCIE 固态 + 2.5硬盘

HP 的 USB TYPE-C 功能多些,屏好些。

网友:
我还打算买机械革命啦,价格不到四千,i5八代U,独立显卡,8G内存,512G SSD

网友:
5K以内啊,果断神舟吧
神舟(HASEE)战神Z6-CT5NA 英特尔酷睿i5-9300H GTX1050 3G 15.6英寸游戏笔记本电脑(8G 512G SSD IPS)
狗东价格4799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拟购买16楼magicbook  2019 AMD 锐龙版了,但是目前狗东上win10版缺货,linux版还得重装系统, ...

绝对是不二之选!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请列举具有性价比的品牌和型号,对比一下同配置的神舟哪个性价比高

神舟不少笔记本壳子是公模,电路板也 ...

如果光看配置,我无话可说。但是也许淘宝上不知名品牌性价比更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如果光看配置,我无话可说。但是也许淘宝上不知名品牌性价比更高。

神舟作为全国各省有网点维修站、全国各主要卖场有专卖代理、创立时间达18年的一个电脑公司被你认为是和杂牌并论的品牌,除了偏见外我是找不出什么理由来理解你的回复了。

笔记本电脑品牌在我眼里只有:联想、hp、华硕、acer、dell、神舟、sony、苹果这8家,其它在我眼里都不建议购买。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神舟作为全国各省有网点维修站、全国各主要卖场有专卖代理、创立时间达18年的一个电脑公司被你认为是和杂 ...

你有没有用过神舟的?如果你用过的很好,那说明的确具有性价比。
如果你都没有用过,何谈偏见之说?
所谓的代理维修点多算是个卖点,那的确是,坏了不愁没地方修了。

我可以告诉你,我用的时候,可能你不知道有神舟,那时候是贪图便宜,结果一年修三次,每次修个半个多月,最长的时间接近一个月才修好,后来又用了一年多,中间也是问题不断,都是自己拆了处理下再装上。并且八年多前,我也有两个朋友买了神舟的电脑(其实那时候笔记本已经很便宜了),配置低些的IBM跑的飞快稳定,而配置高的神舟却会莫名其妙的卡死,当然,这种类似的问题,想修也是修不好甚至是不给修的。这种电脑也配用性价比这个词?
或者,18年再怎么烂,也应该有点起色了,但是八年前,也就是创立十年的时候还是那么烂,我就不相信能好到哪里去?无非是现在硬件生产可能比以前先进了,那也是加工业整体的发展,算不上神舟的贡献,应该算是加工业给神舟带来了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你有没有用过神舟的?如果你用过的很好,那说明的确具有性价比。
如果你都没有用过,何谈偏见之说?
所谓 ...

我2010年入手的A560 i3,一直用到现在。
保修期间被SB舍友拿21V的电源线捅了19.5V的电源口导致电源板损坏,直接交给维修站3天修好。
笔记本2010到2015年期间一直拿来单片机开发,什么事都没有,也没有其它笔记本usb转串口线经常蓝屏的问题。
现在笔记本作为上网办公本一样很好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2010年入手的A560 i3,一直用到现在。
保修期间被SB舍友拿21V的电源线捅了19.5V的电源口导致电源板损坏 ...

19.5V接21V一般不会坏吧?

网友:
神舟的笔记本电脑本人用过两台,第一台没问题;2013年买的第二台,只要手搭在C面左下角的位置就立马蓝屏。

网友K:
https://item.jd.com/100000208902.html,这个还将就,我小孩,和邻居小孩各买了一台.

网友:
笔记本就用神舟了(战神),性价比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19.5V接21V一般不会坏吧?

插了20多分钟,如果一下子就拔出来我估计没那么容易坏。
维修站修好后告诉我坏了一颗电源板电阻,其它都正常。

网友L:
我在想学生娃如果不是专业需要高性能pc的话,用surface是不是会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在想学生娃如果不是专业需要高性能pc的话,用surface是不是会合适?

估计也就适合文科,工科、理科等专业都是需要计算机辅助设计的。

网友:
惠普战66也不错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挑台二手5k的本子,要上天了~~~

正解,3500差不多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正解,3500差不多就OK了。

算了,二手的自己闲着玩还可以,给别人用,万一出点问题,来回折腾受不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K:
https://item.jd.com/100000208902.html,这个还将就,我小孩,和邻居小孩各买了一台.

宏碁(Acer)感觉比联想的好。两个牌子都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thinkpad e系列不能买,垃圾货

我的E560,6代的i7,速度卡的要死,我换成固态了,速度好了一点,但仍然是半死不活。问题是刚装完的新系统win7速度也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有没有用过神舟的?如果你用过的很好,那说明的确具有性价比。
如果你都没有用过,何谈偏见之说?
所谓 ...

用过两台神舟,我一直把它当成垃圾里勉强还能用的货,可是两台合计十多年下来,发现比同事一起买的HP还强点,起码没烧主板。电子产品都有一定概率看人品吧。至于数量太少,没有代表性,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宏碁(Acer)感觉比联想的好。两个牌子都有用过

宏基的我不少朋友都用过,其实看外形或做工比联想差不少,但是实际使用感觉对得起那个价格了。我因为有个同学曾经是联想的代理,所以我用过两次联想的笔记本,很不幸都是楼上所说的E系列。相比之下宏基的同等配置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网友:
早几代的Surface,用于轻办公,应该够用了的。

网友:
DELL的XPS系列,外观性能都不错!

楼主:
对了,你这个电脑后来装了什么系统?
我装了win10,好多设备没有驱动,其它的没有很正常,关键是网卡也没有驱动,我从官网下载了两个,装了也没啥用,想问一下,你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解决了,下载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你这个电脑后来装了什么系统?
我装了win10,好多设备没有驱动,其它的没有很正常,关键是网卡也没 ...

我当时推荐的那款,应该是预装win10,带office的那种,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最好是去华为官网去下载。

网友:
我现在使用 小新air14 i7 8565u   感觉还不错。我买笔记本就是要轻薄,太重了 出差累。这电脑还支持关机给手机充电,不用带充电宝了

网友:
没人推荐论坛阿莫的二手笔记本,我用的x230电池超级耐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H:
联想的质量真不怎么样,售后老贵,我一台470E的笔记本,使用时间不到100小时,但已超一年,键盘坏,找售 ...

键盘淘宝买一个几十块,官方售后本来就是用来挣钱的,大疆电池要800,其实就是200的电池加了一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K:
https://item.jd.com/100007985656.html

在帮朋友选本,推荐的这个,口水,我自己都想入一个了 ...

也在看十代u的本,del的u好像要新一点,接口多点,但显卡是230的,价格差不多。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
引用 网友O:
键盘淘宝买一个几十块,官方售后本来就是用来挣钱的,大疆电池要800,其实就是200的电池加了一个芯片 ...

键盘问题就我自己在淘宝上花100元买个新键盘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