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长按电源键几秒断电,结果固态盘+机械盘都死翘翘了

楼主(2019-10-02):
一台比较旧的台式机(I3 21XX),系统是WIN7,固态盘是浦科特的M6S(4年), 机械盘是西数的2TB蓝盘(2年半),备用的电脑,偶尔开机用下。

昨天关机时候,一直没动静,只好长按电源键断电。

没想到再也开不了机,
固态盘能在设备管理器看到,但是无法读取,放到其他电脑也一样。
于是想在西数机械盘安装系统,结果也是失败,一检测,好多坏道, 重映射扇区计数(05)都到1971了,鲜艳的红色。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西数蓝盘2TB是  3年质保,应该可以申请售后,要是3TB的,就只有2年质保。

网友A:
同时两个盘,真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两个盘,真恐怖

前几天一块 西数NAS  WdMyCloud的3T 红盘 才挂不久

一个月就挂了3个硬盘,运气差到极点

网友B:
你这台机叫旧啊?我昨天一台g45+Q9400的hp品牌机,启动不了了,清灰,一切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台机叫旧啊?我昨天一台g45+Q9400的hp品牌机,启动不了了,清灰,一切正常。

这个配置装WIN10用起来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台机叫旧啊?我昨天一台g45+Q9400的hp品牌机,启动不了了,清灰,一切正常。

我还是8G RAM,比你的要强一点点

网友:
之前有次强制断电后,SSD起不来,就没管了,过段时间想起在开机竟然又可以了

网友:
西数为什么会出事? 强制断电不会出现这么多红色吧。

网友D:
同情
但是感觉不是强制断点的锅 或许有其他原因
如果这机器还要继续用的话,最好检查一下
比如电源、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情
但是感觉不是强制断点的锅 或许有其他原因
如果这机器还要继续用的话,最好检查一下

电源没看出什么问题,12V 5V 2组都是正常范围

网友:
看来死机不能断电重启,要热复位,笔记本和有的台机没硬件热复位键

楼主:
找京东申请售后了,说维修时间7-15个工作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台机叫旧啊?我昨天一台g45+Q9400的hp品牌机,启动不了了,清灰,一切正常。

大胡子你这个算是很先进了,我的示波器是P4-1.8G的(478口),内存512M,都还是我前年升级后的,之前好像是1.4G/256M内存。
老家还躺者一台P-133,32M内存(8M*4),40G老硬盘。

网友:
我也挂过一块固态   也是强制关机

网友:
没想通。机械硬盘说强制关机磁头可能跟盘片撞击什么的导致故障,机械硬盘是什么机制?

网友:
固态硬盘是什么原因?前面的帖子打错了

网友:
你这不算旧货,算新货了。节前去装一个医院的系统,50台,15年前的电脑,不要吃惊,医院多少年,它们就多少年

网友:
电源尖峰导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配置装WIN10用起来卡吗?

用固态,日常使用完全感觉不慢

网友:
还好我上次死关机只是硬盘数据丢失,看来我还是幸运的

网友:
所以说RAID也不见得可靠

网友E:
SSD怕掉电,突然掉电容易掉盘,早期建兴就是掉盘王,遇上死机之类需要强行断电重启的,重启之后大概率掉盘。

网友:
检查电源吧

网友:
看来平时多备份,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SSD怕掉电,突然掉电容易掉盘,早期建兴就是掉盘王,遇上死机之类需要强行断电重启的,重启之后大概率掉盘 ...

怪不得最近帮同修一台电脑,一开始的时候是进系统蓝屏。想重装系统,但是格式化不成功,开关几次机后竟然盘也认不出了!LITE-ON的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台机叫旧啊?我昨天一台g45+Q9400的hp品牌机,启动不了了,清灰,一切正常。

哈哈,去年我还把一套图拉丁弄出来,玩了一会大菠萝。本来想留个纪念的,硬是被老婆当垃圾处理了,除了硬盘,连显示器卖了70块钱。

楼主盘坏了,没有重要数据丢失就是谢天谢地了,想开点吧?

网友:
别吓我,我的老机器固态盘和机械硬盘都跟你一样的。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固态盘加机械硬盘,断电和强制关机重启搞过好几次了也没出问题,可能运气好吧

网友:
按你描述,说不定是硬盘坏了才关不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