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寻卡失败,求指点

楼主(2019-10-02):
     自己想尝试用RC522识别小区门禁卡,用RC522可以正确读取空白TypeB卡,但是小区门禁卡没有反应。

1. RC522是不不支持TypeB类型的卡? 因为现在不太清楚小区门禁卡是什么类型
2. 现在小区门禁卡一般都是什么类型的? 怎么能检测出卡类型来

望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把卡拍个照片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卡拍个照片看下

是一张卡片那种,最后成功复制了。

小区的门禁卡是ID卡,所以RC522不行(只能识别IC卡), 最后在某宝上买了个ID复制器(读卡器)和可复制ID卡,秒复制成功。

有些小区用的门禁卡是IC卡,发现密码都是默认的,买个UID卡(对于RC522,听说还是要买CUID 或 FUID好,对于UID,需要后门程序写0扇区数据),用RC522复制了,也可以用。

但不清楚像IC卡密码不知道那种,怎么去复制(不知道密码,怎么能读出原卡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