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个并联开关电源通电瞬间产生的电火花该如何消除?

楼主(2019-10-03):
准备给亲属做个16S锂电池组的平衡充电器
采用最原始的方法,并联16个5V8A开关电源,每个开关电源接6片并联焊接的TP4056(充电电源合计6A),给27AH的动力电芯充电
由于每个开关电源的L和N线都并联在一起,把插头插进220V插座瞬间,会有很大的电火花,
看了“阻容吸收保护电容”、“音响电源大功率缓冲软启动板”之类的仍然一头雾水
想请教各位,如何做才能避免插入插头瞬间的电火花?

网友A:
红线串一个大功率电阻,延迟XX ms,继电器短路大功率电阻。

网友:
2楼说的可行

网友B:
直接买个5V 125A或者5V 300A的开关电源得了,别并联了。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mp;id=547650204192

网友C:
并联之后从的电源线入口处再串个NTC。

网友:
这个吧,有恒流功能, TP4056之类都不需要了
把输出电压、恒流值设置好,插上就能用了。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mp;id=547665736087

网友D:
2楼的方法最可行,成本最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5V 125A或者5V 300A的开关电源得了,别并联了。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1z0d.663 ...

它这个应该是为了平衡充电,几个开关电源是隔离的,你一个开关电源的话,怎么给每级电池单独充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5V 125A或者5V 300A的开关电源得了,别并联了。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1z0d.663 ...

楼主是要  平衡充,     不能直接一个电源

网友G:
公共广播系统中常用的电源时序器

网友H:
SSR
楼上推荐的时序电源是很妙的方法

网友I:
这么大的电流,感觉很恐怖!

网友J:
固态继电器,过零接通那一种,用5V充电电源接通继电器,继电器接下一个充电电源,这也就可以顺序启动了,过零冲击也小。
看功率,3-5G个电源并联一组也行,没有必要每一路都一个继电器的。

网友K:
你找下2楼说的那个东西,或者你自己造个也不难,最简单就串NTC,找下合适的就行

网友:
串NTC最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线串一个大功率电阻,延迟XX ms,继电器短路大功率电阻。

谢谢你的降压启动方案

楼主:
我会搭电路试一下

楼主:
你的建议是PTC
15楼 16楼建议的是NT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5V 125A或者5V 300A的开关电源得了,别并联了。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1z0d.663 ...

16片电池需要16个独立的隔离型开关电源
因为每片电池的正负极是串联焊死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联之后从的电源线入口处再串个NTC。

我会搭电路测试一下搭NTC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楼的方法最可行,成本最低

降压启动方案最普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它这个应该是为了平衡充电,几个开关电源是隔离的,你一个开关电源的话,怎么给每级电池单独充电。 ...

是的,必须16个独立的隔离型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要  平衡充,     不能直接一个电源

是的,必须16个独立的隔离型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公共广播系统中常用的电源时序器

感谢建议,以前不知道有这种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H:
SSR
楼上推荐的时序电源是很妙的方法

以前不知道有这种设备,估计用STC单片机加上16个继电器可以DIY一个功能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大的电流,感觉很恐怖!

是的,很吓人的电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固态继电器,过零接通那一种,用5V充电电源接通继电器,继电器接下一个充电电源,这也就可以顺序启动了,过 ...

谢谢建议,我会综合考虑成本和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找下2楼说的那个东西,或者你自己造个也不难,最简单就串NTC,找下合适的就行 ...

谢谢,我会挑几个NTC搭电路测试一下

楼主:
谢谢, 我会做测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以前不知道有这种设备,估计用STC单片机加上16个继电器可以DIY一个功能类似的 ...

时序电源一般都比较山寨
用MCU DIY的,可以超越大多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它这个应该是为了平衡充电,几个开关电源是隔离的,你一个开关电源的话,怎么给每级电池单独充电。 ...

惭愧, 理解错了。那只能分批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时序电源一般都比较山寨
用MCU DIY的,可以超越大多数了

感谢建议

网友L:
最简单的方案,弄个C45用于合闸与断开,瞬态大电流的东西,不适应用插头、插座切断负载。

网友:
是NTC,PTC没有用。

网友M:
大功率的用过零启动

网友N:
找什么大功率电阻,直接串个200w灯泡就行,再加继电器

网友H:
相对简单的方法是:第一个开关电源直通插头,5V输出驱动一个过零SSR,
其他15个开关电源接在固态继电器之后。
因为总功率也不大,所以SSR也不用太大,价格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公共广播系统中常用的电源时序器

这个非常好

网友:
公共广播时序控制器是个好东西   不错

网友O:
参照大功率变频器,
使用电阻缓启动,直流电压达到一定值后继电器吸合短路充电电阻。
其实火花主要来自于每个开关电源高压直流部分的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简单的方案,弄个C45用于合闸与断开,瞬态大电流的东西,不适应用插头、插座切断负载。 ...

感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N:
找什么大功率电阻,直接串个200w灯泡就行,再加继电器

感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相对简单的方法是:第一个开关电源直通插头,5V输出驱动一个过零SSR,
其他15个开关电源接在固态继电器之后 ...

会测试de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参照大功率变频器,
使用电阻缓启动,直流电压达到一定值后继电器吸合短路充电电阻。
其实火花主要来自于每 ...

谢谢, 会测试yi xia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功率的用过零启动

感谢建议

网友:
热敏电阻

网友:
头插进220V插座瞬间,会有很大的电火花的原因不过是电流瞬间过大,
简单的弄个延时装置,分别切入,就能避免这个。

网友:
每一个电源的直流输出接继电器线圈端,继电器触点端连接下一个电源的交流输入,这样就实现一个个顺序上电了。

网友P:
一个大的开关电源下接16个DC-DC隔离模块, 是不是更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一个大的开关电源下接16个DC-DC隔离模块, 是不是更合理?

大功率开关电源,价格不菲哦。

网友:
二楼方法,最值得使用。

网友:
16个开关电源总功率才多少啊。电火花的原因是开关电源输入端的电容并联多了。你用一个空气开关代替插头,不就啥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2019-12-25):
感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时序电源最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