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SEPIC电源的耦合电感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9-10-03):
1、SEPIC电源的耦合电感哪里可以买到?

2、SEPIC电源的耦合电感可否用独立两脚电感代替?

网友A:
用磁环或变压器自己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磁环或变压器自己绕啊

可否用两个独立电感代替? 不追求高效率,有80%以上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否用两个独立电感代替? 不追求高效率,有80%以上即可

2个独立电感怎么形成磁路?还怎么耦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否用两个独立电感代替? 不追求高效率,有80%以上即可

完全可以,效率也不低,到哔哩哔哩找找
有视频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个独立电感怎么形成磁路?还怎么耦合?

SEPIC电路有两种
一种是耦合电感SEPIC
还有一种是非耦合电感SEP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独立电感怎么形成磁路?还怎么耦合?

电源初哥,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效率也不低,到哔哩哔哩找找
有视频教程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效率也不低,到哔哩哔哩找找
有视频教程

谢谢您的帮助!这个教程非常实用!

视频地址如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7112537326695323499

网友:
弄过SEPIC 电路,电容有呼啸声,后来放弃了这种拓扑

网友:
DCDC开关电源

楼主:
非也!是得到了@whuer  朋友的指导才找到这个视频的

网友D:
伍尔特有,我买过不少,耦合的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伍尔特有,我买过不少,耦合的有好处

谢谢啦

不过还是确定用分立的电感,到处可以买到,而且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伍尔特有,我买过不少,耦合的有好处

哪边方便买到啊?

网友:
我这有,TDK的,不过一般大家用的少,效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