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万用表加装了太阳能电池供电

楼主(2019-10-04):
万用表使用太频了 不到一年就要换电池,淘了几片5V非晶硅太阳能电池片来给万用表改装上

网友A:
个么! 没事时晒晒表吗!

网友:
要拿到太阳下才能显示

网友:
买个好的表,一个9V电池能用2-3年.

网友:
有点意思
不过要留意 供电不稳有可能影响测量的准确

网友B:
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
电池的位置可以放个超级电容,如果只有太阳能,使用时不能遮挡,略有不便

楼主:
里面换了可充电纽扣电池,非晶硅弱光太阳能电池是弱光型的,工作台上放着有光照就行,不用晒太阳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里面换了可充电纽扣电池,非晶硅弱光太阳能电池是弱光型的,工作台上放着有光照就行,不用晒太阳 ...

您的CR2032可以充电?型号有何不同?

我知道有的电脑主板有微电流充电功能,但太阳能来充电未免显得电流又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CR2032可以充电?型号有何不同?

我知道有的电脑主板有微电流充电功能,但太阳能来充电未免显得电流 ...

电池后面换的 3.6V,大概7元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后面换的 3.6V,大概7元包邮

原来如此

网友D:
突然发现,楼主的指针表也改造过?

网友:
还是用7号电池的省事。

网友:
个么! 没事时晒晒表吗!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么! 没事时晒晒表吗!

个么?路里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突然发现,楼主的指针表也改造过?

是的 环保主义者,我的车也是太阳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环保主义者,我的车也是太阳能的

为你的环保精神点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您的CR2032可以充电?型号有何不同?

我知道有的电脑主板有微电流充电功能,但太阳能来充电未免显得电流 ...

电脑cmos电池没有能充电的,除了sony旧式的用镍镉电池的能充外,但是这种充电的用几年后很容易漏液腐蚀线路板。

网友:
没太阳的时候怎么办呢?这样就需要用另外一个手电筒照着它!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脑cmos电池没有能充电的,除了sony旧式的用镍镉电池的能充外,但是这种充电的用几年后很容易漏液腐蚀线 ...

您说的对,现在的主板都不能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意义不大

能不用一次性电池的我都会选择采用或改造不污染环境的太阳能。看我手表也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不用一次性电池的我都会选择采用或改造不污染环境的太阳能。看我手表也是 ...

方便的时候展示一下太阳能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便的时候展示一下太阳能车吧

我的太阳能车,现在是阴天,发电很弱,晴天能达到3.6A62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太阳能车,现在是阴天,发电很弱,晴天能达到3.6A62V

这个太厉害了,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太阳能车,现在是阴天,发电很弱,晴天能达到3.6A62V

厉害!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太阳能车,现在是阴天,发电很弱,晴天能达到3.6A62V

你的车是全烧电的吗?

网友:
我现在都用可充的9v叠层电池,估计里面是用镍氢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太阳能车,现在是阴天,发电很弱,晴天能达到3.6A62V

请问你这个大阳能板什么参数

网友:
太逗了,这位兄弟还真是对太阳能情有独钟啊

网友:
晒吧, 晒坏屏就知道了

我有个表, 在窗台边,   有关窗有玻璃隔着,        现结果 屏 中间晒黑了一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