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电源芯片,将41V转成3.3V,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2019-10-04):
电源电压41V,有没有一款电源芯片,将它转成3.3V,给单片机供电,谢谢。

网友:
起码要说下电流吧,电压也要给个范围,TI的网站基本上能帮你搞定

网友:
MP4560满足要求

网友:
SY8401    Vin:4.5-50V      MAX:55V 0.8A     F:1.2MHz    以前用过 24VAC系统上   好像1.6元左右

网友:
用在有价值的产品上的话,TPS54260 ,这个基本是搞不坏的。

网友:
SCT2A10 或MP2459

网友:
Mark。以后或用到。

网友:
这种芯片应该比较多,通讯设备有大量从48v转换到各种电压的需求

网友:
不说电流的都是耍流氓,那我也耍流氓默认你的单片机消耗1mA电流。
那么,TL431就够了,要啥自行车。

网友:
,TL431就够了,要啥自行车

网友:
这个方案合适

网友A:
楼上推荐431的,431一般电压最大36V,不够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推荐431的,431一般电压最大36V,不够啊。

431是要和电阻串联,431两端3.3V,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上推荐431的,431一般电压最大36V,不够啊。

TL431输出电压范围2.5V~36V,输入和输出中间有个电阻降压,所以没问题的。
给你看个220V交流转5V直流的非隔离降压电路,TL431稳压的,省钱的就别关注功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31是要和电阻串联,431两端3.3V,足够了。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TL431输出电压范围2.5V~36V,输入和输出中间有个电阻降压,所以没问题的。
给你看个220V交流转5V直流的非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TL431输出电压范围2.5V~36V,输入和输出中间有个电阻降压,所以没问题的。
给你看个220V交流转5V直流的非 ...

谢谢,电路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