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平板电脑真垃圾

楼主(2019-10-04):
今天接修一台华为平板电脑,开壳后看到这种用料做工 ,直接怀疑是不是山寨货,故障是不充电 不亮屏,充电部分跨接了一颗二极管搞定,不亮屏是5脚升压芯片的整流管开路,给顾客报价80元,已搞定

网友:
呵呵 国货品质

网友:
浓烈的山寨气息扑面而来

网友A:
呵呵,华为也是别人代工生产的,所有的笔记本平板都一个样!当然,苹果微软的除外。国产能卖到苹果微软的价格,做工一样能到那个水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华为也是别人代工生产的,所有的笔记本平板都一个样!当然,苹果微软的除外。国产能卖到苹果微软的价 ...

那不一定,价格容易提升,质量就难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不一定,价格容易提升,质量就难说了

苹果微软是自家生产还是给别人代工?他自家生产,当我没说!

网友:
呵呵,居然还是大名鼎鼎的哈曼。卡顿音响,挺会傍大牌的

网友:
这设计……方便自己一个板子套多个机器
排线怎么搞全都推给屏厂?

网友C:
USB的5V直接通过二极管接到电池上充电? 楼主是修机还是造炸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呵呵,华为也是别人代工生产的,所有的笔记本平板都一个样!当然,苹果微软的除外。国产能卖到苹果微软的价 ...

代工费用在成本里应该不足十分之一吧?
代工质量本来和卖价就没啥关系,而是加工费用。虽然也会影响成本,但是数量级是不一样的。并且,本末关系也倒置了,这个是华为想节省成本,并不是代工厂想节省成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SB的5V直接通过二极管接到电池上充电? 楼主是修机还是造炸弹?

用的应该是4007,如果加个电阻一般是可以的,只是电池难免会早点鼓包。

网友:
看起来像块开发板配个屏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苹果微软是自家生产还是给别人代工?他自家生产,当我没说!

作为软粉,我觉得苹果的做工真的和微软不是一个档次,微软的品控差点。所以,同是代工厂,质量还受其他方面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作为软粉,我觉得苹果的做工真的和微软不是一个档次,微软的品控差点。所以,同是代工厂,质量还受其他方 ...

对的,委托方出钱多少觉得了最后的品质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的5V直接通过二极管接到电池上充电? 楼主是修机还是造炸弹?

我也纳闷呢?

网友:
这就是个山寨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代工费用在成本里应该不足十分之一吧?
代工质量本来和卖价就没啥关系,而是加工费用。虽然也会影响成本 ...

你去查一下什么叫odm,笔记本平板这种,很多都是这种模式。另外,从哪里看出这个平板山寨?从LZ的一句话?山寨平板你没见过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作为软粉,我觉得苹果的做工真的和微软不是一个档次,微软的品控差点。所以,同是代工厂,质量还受其他方 ...

呵呵,微软出的本,做工不会比苹果差。至于你说品控,不明白是什么。苹果微软一样都有大把损坏,只是可能你不是接触这方面,了解不多。

楼主:
电池自带保护板

网友:
看起来确实山寨

网友F:
经过楼主上二极管维修,那就更山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经过楼主上二极管维修,那就更山寨啦

更符合山寨定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呵呵,微软出的本,做工不会比苹果差。至于你说品控,不明白是什么。苹果微软一样都有大把损坏,只是可能 ...

当然,这也只是我自己的主观感受,并没有相关专业依据。因为之前用过家人的iphone6,先后手动换过后盖电池和屏幕,当时拆里边的螺丝,各种大小和长短(螺丝不统一我倒觉得是缺点),每个结构件的固定,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可靠,和之前拆过所有电子设备有明显区别。另使用的surface3,之前冬天充不了电(和软件有关估计),现在屏幕四周发黄,严重星空屏,给我的印象不太好,不过不影响对微软软硬件的喜欢

网友:
这是第一代平板?里面这线也太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当然,这也只是我自己的主观感受,并没有相关专业依据。因为之前用过家人的iphone6,先后手动换过后盖电池 ...

冬天充不了电是电池问题,耐不了低温,用电吹风吹一下就好。IPone一样有这个问题。要比较做工你可以看下网上一加手机的拆机,个人感觉比三星做工都要好,主板也是黑色的,有点苹果的味道,你们也不是觉得三星好?

但楼主的平板CPU是MEDIATEK的,这个应该是定位低端的平板,这个估计是MEDIATEK一揽子解决方案,MEDIATEK在手机功能机时代经常出的全套方案,板程序一切都给你搞好,你改个壳改个LOGO就行。台湾MEDIATEK,你说山寨吗?不是只有国内才山寨吗?

网友G:
我想说华为虽然垃圾,但你这就是个山寨好吧。。。
标准的山上的配置和做工,估计山寨华为标志。。。。

网友:
标准的山上的配置和做工

网友H:
呵呵  楼主多少钱买的

网友I:
5V直接跨接二极管给锂电充电?好歹串个电阻啊,炸到小孩这个锅有得你背。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你去查一下什么叫odm,笔记本平板这种,很多都是这种模式。另外,从哪里看出这个平板山寨?从LZ的一句话 ...

苹果的是自己设计的吧。要看是不是自己设计的,跟谁家代工生产没啥关系。如果都是外包那估计拆开都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  楼主多少钱买的

顾客网购的 好像1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I:
5V直接跨接二极管给锂电充电?好歹串个电阻啊,炸到小孩这个锅有得你背。 ...

板上负极对地有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J:
苹果的是自己设计的吧。要看是不是自己设计的,跟谁家代工生产没啥关系。如果都是外包那估计拆开都一个样 ...

苹果是自已设计没错,但是还是找别人代工,这种模式叫OEM,现在电脑行业这种模式不多了,也就苹果和DELL一部份机子,thinkpad一部份机子。大多数现在是ODM。

楼主:
华为这样的平板电脑市场上量很大的,我去年也给儿子买过一个一样的,淘宝量最大的一家,不过试用一星期就退货了,换了索尼二手的,我更愿意相信这产品就是华为找其它厂家代工生产的,否则这产品市场上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量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冬天充不了电是电池问题,耐不了低温,用电吹风吹一下就好。IPone一样有这个问题。要比较做工你可以看下 ...

pcb颜色不代表高端地段,只能说厂家赌线路板做得好,还有就是不打算维修了,仅此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K:
pcb颜色不代表高端地段,只能说厂家赌线路板做得好,还有就是不打算维修了,仅此而已

你看过再说,起码个人认为不会比三星差。电脑三星的我用一个垃圾来评论。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你看过再说,起码个人认为不会比三星差。电脑三星的我用一个垃圾来评论。 ...

我只是单纯的表达,pcb颜色和高端低端无关,仅此而已。至于你说的谁的产品好差,不在我的表述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只是单纯的表达,pcb颜色和高端低端无关,仅此而已。至于你说的谁的产品好差,不在我的表述范围内。 ...

一加在欧美有不少用户,我个人也用一加,三星也用过。如果你认为我只是说颜色,那呵呵。

网友:
不敢恭维充电部分的维修

网友:
菊花的东西就是这样拉

网友L:
引用 网友D:
用的应该是4007,如果加个电阻一般是可以的,只是电池难免会早点鼓包。

电池都有自己的保护板。。那个是最后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池都有自己的保护板。。那个是最后防线。

那个保护板不能防止电池充鼓的,还得靠专用充电芯片

网友:
看起来真的山寨感满满

网友:
以前买了一个华为平板,一年就坏了

网友:
搜索了一下板号,好几个牌子的平板都用这个主板,是不是贴牌的。

网友:
同事买过修了好多次

网友:
山寨中的战斗机。

网友:
幸好给小孩买平板避开了这个品牌

网友:
就你这维修就不要评论华为垃圾了。

网友:
看后盖,像是运行商的定制版本。

网友:
看来华为的品质和做功比昂达的还差

网友:
应该是山寨的

网友:
为啥用mediatek的 CPU?

网友:
我之前。一直用安卓手机。 一年一换那种。 也因为是穷,只用安卓手机

大概是2014年,朋友的IP4S手机进水了,他说我是搞硬件的,让我拆了看能否有机会修好。

我就帮他拆了,反正死马当活马医。

4S拆机后,我看到里面的设计,惊艳到我了,感叹硬件,和结构设计,可以做到那么NB,和美轮美奂。 加上当时4S的拍照,NB到不行。

瞬间变成果粉。

然后过了不久,IP6出了。

花5000元买了一台IP6。当时买的16g 版本,2016年觉得内存不够,花299元换成64G内存了。

用了5年,现在还在用,不坏也不卡(当然我也没怎么用大型程序或游戏)。

下一次换机还是IP。

网友:
是这么个做工。。。

网友:
我也给儿子买了一款,是学习机4百多¥,外形和内部几乎一模一样,淘宝有很多山寨学习机都是和你的一模一样外形,但贴牌有:好记星,步步高,小霸王,优学派,小天才等等。
里面的配置全是假的(修改系统的):安卓9(实际5),10核(实际2核),内存8G(实际2G),储存128G~64G(实际32G~16),12寸屏幕(实际10寸),分辨率2560X1600(实际1280X800),
摄像头(插值)……

网友:
这个就是三上的货。华为是很水,但是还没水到这份上。

网友:
华为的手机也就那样

网友:
我也觉得这是个山寨货,我不小心图便宜买过一次山寨三星,也是这个风格。

网友(2020-07-14):
华而不实 为所欲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华为也是别人代工生产的,所有的笔记本平板都一个样!当然,苹果微软的除外。国产能卖到苹果微软的价 ...

这还是说明,华为对产品的品控没有苹果严格,同样内部的电路板设计等也差一大截,其他方面用材用料,以及零部件选择也差距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说华为虽然垃圾,但你这就是个山寨好吧。。。
标准的山上的配置和做工,估计山寨华为标志。。。。

在我大中华,还没哪家公司敢山寨菊花吧,法人代表不怕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