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直流电机堵转保护电路

楼主(2019-10-04):
收拾桌子发现了一个前几天棚搭的一个电路,当时是为了实现一个推杆电机在伸出时碰到物体阻碍的时候,能够停止电机动作,并输出一个信号。
有了这个信号之后,控制测那边就进行电机电源换向,将推杆收回来
主要原理就是利用自恢复保险丝电流过大之后,电阻增大,切断电机使电机停下,并导致流过光耦回路的电流变大,光藕动作,输出指示信号
图中的发光二极管是用来起指示作用的,如果堵转了,LED就会亮起来
电位器是调节灵敏度的
初步做了下实验,能实现功能需求,等放完假回去之后,打烊做一些,批量验证下可靠性
另外,r141实际上用的是100k

网友A:
这样反应速度比较慢吧?还有这个自恢复保险丝动作寿命的问题。

网友:
就是串联了一个自恢复保险嘛  这个没什么好验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反应速度比较慢吧?还有这个自恢复保险丝动作寿命的问题。

反应速度从实验看,1-2秒钟就能停止电机,具体还看电机电流跟保险丝的匹配;
工业上的三相动力电机用的热继电器是通过发热产生形变,然后拨动开关分离,也是允许电机有一定的时间过载,
要不然就太灵敏了,容易在电机刚启动的瞬间产生误动作;
这种保险丝的寿命有限制么,重复用xx次会失效么?

网友B:
你这有点不可靠  还是要上个专用的AD电流检测并配个单片机采集啥的,灵活 可靠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有点不可靠  还是要上个专用的AD电流检测并配个单片机采集啥的,灵活 可靠些。 ...

楼主位的图纸从原理上讲,感觉还可以,说的通,打一批样回来,批量试试

网友C:
PTC个体间离散性大,机器焊接,或者动作过几次后,前后特性变化比较大。而且容易受环境温度影响。只能做为意外情况下的过流保护,而不能用于作为检测堵转电流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PTC个体间离散性大,机器焊接,或者动作过几次后,前后特性变化比较大。而且容易受环境温度影响。只能做为 ...

按照图纸棚搭的电路,工作了三五十次的吧,都能满足需求,打算打烊一批回来多测试一下;
您所说的特性变化较大是
所有ptc的特性还是仅限于某个厂家的产品,能否共享一下实验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图纸棚搭的电路,工作了三五十次的吧,都能满足需求,打算打烊一批回来多测试一下;
您所说的特性变 ...

可以着重关注一下Rmin和R1max参数。看看加热1小时后的阻值和初始最小电阻差别有多大。
你只试了几十次,每动作一次都是对自身加热一次,建议测试更多次数,看能否达到你的设计动作寿命。

网友:
不知道这样子使用自恢复保险丝靠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