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直接推动60V20A NMOS管,可以吗

楼主(2019-10-05):
请问下,我用单片机的IO口,通过接一个电阻,直接驱动NMOS管,60V 20A 可行吗, 16K 的频率, MOS管的导通阀值电压是 2.5V  。 我芯片是5V 供电。 低端驱动NMOS一般要加推挽电路,什么情况下要加,什么情况下不需要加呢

网友:
勉强能用,但是单片机充电太慢,估计边沿不够陡峭

网友:
开关损耗大

网友:
这么大频率,估计得用驱动管了。

网友:
5V 驱动, 16K  频率, VGS供电不够  打不开,内阻大,MOS发热会很大。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频率高就不要想了,加驱动,驱动的电路都上A了,你单片机引脚才多少。

网友:
多年前试过,之前的控制器用与非门和运放控制的,是老人电动车控制器。
我用单片机驱动,场效应管发热大、电机啸声严重,根本没办法用。
原驱动器没有电机啸声,一样的驱动频率,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加个N531,便宜好用。
SOT-23-5封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个N531,便宜好用。
SOT-23-5封装

找到了一份资料,应该是这个吧?https://wenku.baidu.com/view/9b4 ... 29bd64783e62b2.html
请问是哪一个公司的产品?有什么可靠的供货渠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一份资料,应该是这个吧?https://wenku.baidu.com/view/9b407912f4335a8102d276a20029bd64783e62b ...

我这有原厂发的数据表,公司名是:中科芯元,我之前也没怎么听说过,东西还不错。

网友:
建议加驱动,单片机的IO口驱动能力还是很有限的

网友:
加个TC4427之类的芯片,很贵很难么?

网友C:
单个io口驱动能力不是挺高的嘛,和74逻辑差不多,还有驱动栅极和控制器都是高阻吧,有多大差别

网友:
16kHz算了吧
单片机输出电压<4.5V更别想了
至少也需要用三极管搭一个驱动
楼主应该学习一下MOS参数里面Qg是什么,Rg是什么,Vgs(th)是什么,单片机IO的推拉电流是什么
自然就会知道需不需要加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个io口驱动能力不是挺高的嘛,和74逻辑差不多,还有驱动栅极和控制器都是高阻吧,有多大差别 ...

16k pwm,这大mos管子tq应该有差不多3nc了,12ma io电流要充到5v得1us了,开关损耗不知道要多大。还有,通常这么大电流得10v才能低阻,否则发热严重。不是低压上用的。

网友:
通用功率开关控制器  记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k pwm,这大mos管子tq应该有差不多3nc了,12ma io电流要充到5v得1us了,开关损耗不知道要多大。还有, ...

你这一分析问题真大了,作者把mos管型号列一下吧

网友:
我干过,还可以,主要我的负载轻,5串锂电供电,实际负载有2.5A,PWM频率调到7K在用,16K的波形真心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k pwm,这大mos管子tq应该有差不多3nc了,12ma io电流要充到5v得1us了,开关损耗不知道要多大。还有, ...

1us ,开关损耗就很大了吗?  我那 4.5v的时候是 40mR的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N531,便宜好用。
SOT-23-5封装

是的,我加个试下

网友:
假货宝有卖,我之前买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加个N531,便宜好用。
SOT-23-5封装

刚刚已经买了,谢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刚刚已经买了,谢谢版主!!!

你不是楼主吧,也用这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楼主吧,也用这东西?

挺好!买了先备用

网友(2020-02-24):
挺好!买了先备用

网友:
挺简单的,但是品牌又担心。。。继续推荐。。。

网友:
MARK一下。

之前用的都是低压低频MOS。直接驱动的。

网友:
直接驱动时没有什么问题的,这样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原厂发的数据表,公司名是:中科芯元,我之前也没怎么听说过,东西还不错。

谢谢,好资料。
之前都用MC33152、TC4426之类的MOS驱动,好用,但是价格高。

网友:
DG之间有电容,开关瞬间,高压给电容充电会引入单片机。

网友:
推不动的,单片机IO口对MOS开启瞬间GS电容充电能力不够的

网友:
记录下,下次也许用到

网友(2020-08-29):
收藏了资料,刚好能用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