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用电子秤ADC(HX711)采集PT100

楼主(2019-10-05):
如题,有没有可能实现呢?
P100本身就要用电桥出来差分放大给ADC,如果用电子秤芯片,设计好电桥电阻,应该可行的吧

网友:
没有问题的,不需要放大,不需基准源。

网友:
可以,用天微的类似的芯片做过类似的信号采集,可行,精度还不错

网友A:
坑太多,之前我有尝试过,后来放弃了。。

网友:
不需要电桥。

利用两路差分输入,且两路串联,一路是PT00,一路用来比较。

网友B:
hx711不好,飘的太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坑太多,之前我有尝试过,后来放弃了。。

啥坑 ,讲讲呀!

网友:
用过,不错,注意输入范围

网友C:
可以, 很久以前用TM7709做过.
大坑就是, 这货居然tmd停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坑太多,之前我有尝试过,后来放弃了。。

愿闻其详
以免重蹈覆辙
先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hx711不好,飘的太厉害

飘的厉害,是内部PGA还是ADC飘啊,有没有用外部的REF?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愿闻其详
以免重蹈覆辙
先谢谢

输入共模电压要在1/2VCC范围,光这一条,用来测PT100就麻烦得要死。。国产的东西,大家懂的,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看12楼

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共模电压要在1/2VCC范围,光这一条,用来测PT100就麻烦得要死。。国产的东西,大家懂的,真是一分钱 ...

国产芯片 一言难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飘的厉害,是内部PGA还是ADC飘啊,有没有用外部的REF?

谁知道是啥JB飘,对于惠斯通电桥,理论上激励是可以约去的,所以和VREF低频无关,所以外接VREF也无济于事

网友F:
我用tm7707,模拟开关扩展4路pt100,温度在0.05度内跳动。精度不好说,没有精准的检测手段,用了一个0.05%的100欧精密电阻,显示是0.1x度。
不要用电桥这些过时的思路,就是最简单的比例法,所有的精度误差压缩在adc的线性精度和adc参考电压输入脚两端的精密参考电阻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tm7707,模拟开关扩展4路pt100,温度在0.05度内跳动。精度不好说,没有精准的检测手段,用了一个0.05% ...

不错,引线如何处理?

网友(2022-03-02):
挺好,记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用tm7707,模拟开关扩展4路pt100,温度在0.05度内跳动。精度不好说,没有精准的检测手段,用了一个0.05% ...

模拟开关用的那个?CD4051吗?

网友G(2022-04-29):
引用 网友C:
可以, 很久以前用TM7709做过.
大坑就是, 这货居然tmd停产了...

pt100 还有什么可以用的ad芯片? adi和ti的芯片价格飞上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pt100 还有什么可以用的ad芯片? adi和ti的芯片价格飞上天了

国产的hx710, cs1237什么的, 挺多的吧

网友:
芯海,做电子秤adc

网友H:
引用 网友G:
pt100 还有什么可以用的ad芯片? adi和ti的芯片价格飞上天了

国产的那一大堆,一个一个试呗。
先看你的电路形式是哪种,对输入电压有什么要求,排除一些不支持你想用的这种用法的。然后精度线性度什么的,我就真不知道了,说明书里也无法看岀来,只能自己测了。

网友I:
淘宝上买的电路板,测了一下,感觉偏差比较大,影响因素太多,1mA电流都不准 ,没使用,抄了一下原理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hx710, cs1237什么的, 挺多的吧

cs1237 数据可以稳定到多少位?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国产的那一大堆,一个一个试呗。
先看你的电路形式是哪种,对输入电压有什么要求,排除一些不支持你想用 ...

你那边换国产的芯片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那边换国产的芯片了吗

没。
贵就贵呗,还能买到就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cs1237 数据可以稳定到多少位?

我没试过, 你试试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没。
贵就贵呗,还能买到就不换。

土豪不差钱的说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土豪不差钱的说法

工业品,改了主AD就得重新做一大堆EMC实验,还有CE什么的,不是钱吗?
这就是为什么汽车芯片涨价几十倍也得用的原因。
钱都不是问题,宁可停产也没法换。
合规问题,比钱重要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工业品,改了主AD就得重新做一大堆EMC实验,还有CE什么的,不是钱吗?
这就是为什么汽车芯片涨价几十倍也 ...

购买ADI和TI 有靠谱的渠道吗  商城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购买ADI和TI 有靠谱的渠道吗  商城也行

没有,我在淘宝买的

网友J(2022-07-30):
我最近也试了一下国产称重ADC测量PT100,搞了一个多月,无数坑。
最后竟然让我搞成了,电阻初始精度可达万分之一,温漂10ppm/℃。
温度分辨率可稳定到0.01℃。关键是成本真的香:)
等最终搞好了,来给坛友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最近也试了一下国产称重ADC测量PT100,搞了一个多月,无数坑。
最后竟然让我搞成了,电阻初始精度可达万 ...

祝马到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最近也试了一下国产称重ADC测量PT100,搞了一个多月,无数坑。
最后竟然让我搞成了,电阻初始精度可达万 ...

牛,等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K(2024-07-15):
引用 网友J:
我最近也试了一下国产称重ADC测量PT100,搞了一个多月,无数坑。
最后竟然让我搞成了,电阻初始精度可达万 ...

还没成功么?等待大神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淘宝上买的电路板,测了一下,感觉偏差比较大,影响因素太多,1mA电流都不准 ,没使用,抄了一下原理图, ...

恒流驱动型的桥   仅仅恒流这块就是花了很大功夫进行滴
直接影响传感器精度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没成功么?等待大神分享

已经搞好了,也分享在论坛了。有成品可也买回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