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7705正常工作一会 就不正常了输出AD值偏差很大

楼主(2019-10-05):
53910 04113
53910 04113
53910 04113
53910 04113
53910 04113
53910 04113
53910 04113
53910 04113
53910 04113
53909 04112  // 串口数据  正常的,输出较慢  1秒大概200个

03583 00273  // 不正常的数据  输出很快 1秒大概2000个
03583 00273
03583 00273
03583 00273
03583 00273
03583 00273
03583 00273

while(1) 里面不停的读 读完发送  ,出现这样的问题  很奇怪
        while (1)
        {

                adc1 = TM7705_ReadAdc(1);        /* 执行时间 20ms (50Hz速率刷新时) */

                /* 打印采集数据 */

                /* 计算实际电压值(近似估算的),如需准确,请进行校准 */
                volt1 = ((int32_t)adc1 * 5000) / 65535;

                /* 打印ADC采样结果 */
                //printf("CH1=%5ld (%5dmV) CH2=%5ld (%5dmV)\r", (long int)adc1, volt1, (long int)adc2, volt2);
                //printf("\r\n");
                wan=adc1/10000;
                qian=adc1%10000/1000;
                bai=adc1%1000/100;
                shi=adc1%100/10;
                ge=adc1%10;
                UART_SendByte(wan+0x30);
                UART_SendByte(qian+0x30);
                UART_SendByte(bai+0x30);
                UART_SendByte(shi+0x30);
                UART_SendByte(ge+0x30);
                UART_SendByte(0X20);

                wan=volt1/10000;
                qian=volt1%10000/1000;
                bai=volt1%1000/100;
                shi=volt1%100/10;
                ge=volt1%10;
                UART_SendByte(wan+0x30);
                UART_SendByte(qian+0x30);
                UART_SendByte(bai+0x30);
                UART_SendByte(shi+0x30);
                UART_SendByte(ge+0x30);
                UART_SendByte(0X20);

                UART_SendByte(0X0D);
                UART_SendByte(0X0A);

        }

网友A:
您转BCD码的部分很牛。TM7705没试过,不敢轻易尝试,AD7705倒是用的很多,AD7705做产品用稳定需要点技巧,网上所有例程都是渣

网友:
AD7705以前用过,确实程序不容易稳定

明显是时基有问题,楼主试试把采样放到一个很慢的定时器中断里看看,比如0.2秒一次看看

网友:
采样频率是多少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转BCD码的部分很牛。TM7705没试过,不敢轻易尝试,AD7705倒是用的很多,AD7705做产品用稳定需要点技巧, ...

我HEX转BCD也这么干的,有什么不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HEX转BCD也这么干的,有什么不妥吗?

好歹写个函数啊
void uint2bcd(char *buf,uint32_t num,uint8_t n){
      buf+=n-1;
      while(n--){
            *buf--=num%10;
             num/=10;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转BCD码的部分很牛。TM7705没试过,不敢轻易尝试,AD7705倒是用的很多,AD7705做产品用稳定需要点技巧, ...

lz代码写的50hz,然后一秒出200个数,真厉害。

楼主:
回复楼上的这个代码是别人的注释是别人写的我没有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我用起来很稳定啊,要检测DRDY,记得,等它变成低电平的时候才去采集 ...

就是这样用的 等低电平  转换完成了,再读。一会正常  一会不正常

楼主:
DRDY 正常一会,过一会DRDY脚 就不出现低电平了

网友:
这芯片精度还不错,就是抗干扰能力太差,要想用好,需要想很多办法。楼主的情况,应该是是TM7705内部的寄存器参数被干扰数据错乱了

网友:
检查基准电压

网友:
7705周围的硬件元件要弄好。
还有网上翻译AD7705的数据手册有问题,题目直接写TM7705中文手册。

网友:
反复reset它,间隔时长你自己摸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