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国产单片机做灯饰

楼主(2019-10-06):
        各位坛友好,帮忙推荐一款10个IO+,10K左右ROM 的单片机,价格要求8毛以下,大概有500W的量。谢谢各位了

网友:
必须天下第一神机STC

网友A:
台系很多便宜的

编辑去除 某商城 名字的  敏感词:
我刚刚去某商城    搜了一下    有很多便宜的  你自己去搜 单片机  然后价格排序就有  自己慢慢选吧

网友B:
要这么价位满足要求的就要汇编开发的了

网友:
估计得去找台系了,STC成本有点兜不住

网友:
10K左右ROM,这个要求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台系很多便宜的

编辑添加:

我看了版块名,觉得你这回复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版块名,觉得你这回复可能有问题

   在心间 我也试过了   不能这么操作搜索啊    搜个单片机 就搜2个转接器啥的     搜索功能 有点难用耶

网友:
看到500W的量, 估计很多人会私信楼主

网友D:
ROM拆开行不?
3毛7的MS81F1602S + 2毛钱的国产24C64,一共有12kB EEPROM, 14个IO用掉2个当做IIC,还有12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台系很多便宜的

你的回复危险了,ID不保。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的回复危险了,ID不保。

坛友来问  我这个回答有问题?  还望大神指点一二

你们不帮忙楼主解决问题   就等着我被封ID?  论坛的风气怎么变这样了? 过节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坛友来问  我这个回答有问题?  还望大神指点一二

你们不帮忙楼主解决问题   就等着我被封ID?  论 ...

坛友,你不知道提起**商城是违规的么?会被封锁ID,我这是好意提醒你一下,免得你损失。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坛友,你不知道提起**商城是违规的么?会被封锁ID,我这是好意提醒你一下,免得你损失。 ...

   多谢指点  我这几去修改   变化有点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这么价位满足要求的就要汇编开发的了

10K的ROM,对于汇编来说空间算不小了。

网友:
台系有绑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ROM拆开行不?
3毛7的MS81F1602S + 2毛钱的国产24C64,一共有12kB EEPROM, 14个IO用掉2个当做IIC,还有12个 ...

嗯嗯, 这个方案也可行。价格降不下来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F:
价格方面的要求没写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指点  我这几去修改   变化有点快

层主的意思是 在别人的商业板块里不能提起竞争对手的名子,容易引起争执,不然可能被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价格方面的要求没写也

我说1毛你可以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ROM拆开行不?
3毛7的MS81F1602S + 2毛钱的国产24C64,一共有12kB EEPROM, 14个IO用掉2个当做IIC,还有12个 ...

你开玩笑呢,iic的rom怎么跑?慢成蜗牛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开玩笑呢,iic的rom怎么跑?慢成蜗牛

做灯饰的rom很大部分应该用存const数据,应该没问题

网友:
如果有500W的量,就直接外包给芯片代理公司就行了,价格会低很多。

网友(2020-02-17):
我有渠道,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新唐怎么样?

网友:
10k这要多少啊

网友(2020-03-18):
不知道东软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