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microPython运行一个脚本文件?

楼主(2019-10-06):
最近打算用microPython做一个spi烧录器, 买了个esp32的板子, 下载固件, 很快就会用命令行操作IO了, 问题来了,
如何让板子上电就运行脚本文件呢? 譬如LED闪灯

网友:
不知道三楼会不会。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不知道四楼会不会。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micropython文件系统默认有个boot.py,在这个文件添加 exec(open('./yourappname.py').read(),globals())

楼主:
找到答案了, 用 uPyCraft 帅呆了

网友:
可否基于ESP32 介绍一下如何操作

网友:
py文件直接放到模拟出来的U盘上就行。

网友:
我也想学学

网友:
4楼正解,或者按照5楼用upycraft,新建文件后设置为启动文件

网友A:
ESP32 挺方便的。

然后 从入门到放弃

网友:
MicroPython在启动时,会先后查找boot.py与main.py文件,当这两个文件存在时,会自动运行这两个文件内的代码。

boot.py 里面放入wifi 基本链接程序

main.py 放入点亮LED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32 挺方便的。

然后 从入门到放弃

有具体项目实施就不会了

网友:
可以用 RT-Thread 开发环境,开发 MicroPython 很方便,功能很强。

https://marketplace.visualstudio ... -thread-micropython

网友:
根据不同的固件,会在启动时找初始化文件,我一般用 main.py 作为默认的开机运行文件。但是一直有这个文件的话,平时调试不方便,所以一般情况下给他改个名字,比如 main_exp.py,等不调试了再改回来。

网友(2020-02-21):
可能我楼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