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万兆网线靠谱么?

楼主(2019-10-06):
某东第三方店买的,拿到了才知道是扁的,以前某宝买过一根超七类网线,是圆的,怎么看都比这更更壮实

放几个图片上来,大家觉得靠谱么?

怎么测试这些网线的实际质量呢?

网友A:
壕,竟然上万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壕,竟然上万兆了。

目前还在用千兆交换机

网友B:
万兆有铜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万兆有铜缆?

有,记得最长10米吧。要满足10g插损线损的才行

网友:
我也疑惑,万兆有用铜线的?不是光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记得最长10米吧。要满足10g插损线损的才行

你说的线损,主要是铜线电阻要小么?

网友D:
我的经验是看重量,这种线讲究真材实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经验是看重量,这种线讲究真材实料

你的意思是铜线粗细么?
感觉扁线比之前的圆线要轻很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铜线粗细么?
感觉扁线比之前的圆线要轻很多吧

这个轻的应该是水的,长度短点还是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线损,主要是铜线电阻要小么?

多去了。屏蔽方式,绞密,线径,等等。

网友:
没看见万兆字样,只看见万级,另外就那个公版的合格证就说明一切问题了。

网友:
万级是牌子吧,哈哈

网友:
我很好奇你万兆交换机用的啥牌子?

网友E:
万兆确实有电口,短距离超6也能跑出来,7类以上稳妥一点。不过上了10G电口的成本真的太高了,电口的万兆网卡或者收发器都太贵了,相对光口还是更合算啊。
我自己也用上了万兆了,NAS到交换机是万兆,这样多台电脑同时访问都可以跑到接近满速千兆的速度,还是很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万兆确实有电口,短距离超6也能跑出来,7类以上稳妥一点。不过上了10G电口的成本真的太高了,电口的万兆网 ...

NAS到交换机是万兆,你的NAS是光口么
用的NAS什么牌子的,装几个盘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NAS到交换机是万兆,你的是光口么

不是,直接万兆电缆,距离短

网友:
有光口底座的直接跳线,可以跑万兆,可以省两个光模块。普通网线可以跑到2.5G

网友:
万兆用什么样的交换机

网友:
40G的很常见

网友:
其实万兆用光纤还便宜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铜线粗细么?
感觉扁线比之前的圆线要轻很多吧

外径粗细没关系,线芯材质和粗细才是关键

网友:
用一个网分测一下就知道了
6类线就可以跑10Gbps了,距离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直接万兆电缆,距离短

你的交换机是万兆么

NAS网口速度能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万级牌

要不上个测速看看

辣鸡五类线好像也能跑满千兆吧

这个七类线,怎么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辣鸡五类线好像也能跑满千兆吧

这个七类线,怎么测?

五类跑千兆就别折腾了,以前有朋友测过10米五类跑千兆结果误码率10^-5级别,根本没实际意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交换机是万兆么

NAS网口速度能到多少?

是的,万兆网卡+万兆交换机。一旦到了万兆的世界,硬盘就成为瓶颈了,机械硬盘阵列根本达不到万兆速度。自己其他电脑没有万兆口,两台电脑千兆是肯定可以跑满的,再多没测试,自己也基本不会有这样的应用场景

网友:
绿连的7类线可以上万兆

网友H:
买的或者自己做的正经6类线在10米这个级别跑过万兆没问题. 当时都有点惊讶.

仪器跑流量测试的.

网友:
万兆 上光纤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五类跑千兆就别折腾了,以前有朋友测过10米五类跑千兆结果误码率10^-5级别,根本没实际意义 ...

这个误码率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测到?谢谢!

网友I:
这段时间正在物色万兆交换机,新的太贵了额,2手的,2个SFP+万兆光口,24口千兆电口,看上了款锐捷的2层交换机,500左右吧,还是觉得贵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的或者自己做的正经6类线在10米这个级别跑过万兆没问题. 当时都有点惊讶.

仪器跑流量测试的. ...

10盘的机械硬盘阵列能到万兆速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万兆网卡+万兆交换机。一旦到了万兆的世界,硬盘就成为瓶颈了,机械硬盘阵列根本达不到万兆速度。 ...

你的万兆交换机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段时间正在物色万兆交换机,新的太贵了额,2手的,2个SFP+万兆光口,24口千兆电口,看上了款锐捷的2层交 ...

小伙伴,你要用万兆交换机干什么,你家难道有20个电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误码率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测到?谢谢!

有专用的设备,叫网络鉴定测试仪什么的,或者差不多的名字,要不你淘宝上搜一下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万兆交换机多少钱买的

ROS的全套设备,路由+交换机+AP,稳的一米,而且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ROS的全套设备,路由+交换机+AP,稳的一米,而且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路由硬件什么配置

网友:
豪啊,都上万兆了

网友J:
当年装修,脑子一热预埋的的7类线,完了一看NNGT只买的起线,两头的设备一样都买不起。关键是还多花了好多冤枉钱在水晶头和压线钳上(上了7类线普通水晶头就用不了了)。
然后眼巴巴等万兆电口的交换机降价,至今主力交换机还是千兆交换机,靠链路汇聚找一点心理安慰。
最可气的是后来发现还有电缆接口的光纤模块只要几百块钱一个,千兆只要几十块钱,要什么速率上什么模块。然后垃圾成色的万兆光纤交换机到处都是,现在还有几百块的小万兆光纤交换机,很低成本就能搞一个万兆局域网出来。
可是吧,现在也没动力折腾了,将就用吧~

网友:
它名字就叫万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当年装修,脑子一热预埋的的7类线,完了一看NNGT只买的起线,两头的设备一样都买不起。关键是还多花了好多 ...

万兆光纤交换机?小伙伴,光纤网卡不便宜吧

网友K:
我装修时预埋了光纤,然并卵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装修时预埋了光纤,然并卵

你的光纤用起来了么

网友:
一万年太久  API+ 计划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的光纤用起来了么

肯定没有咯,目前普通硬盘速度,用千兆足够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小伙伴,你要用万兆交换机干什么,你家难道有20个电脑么

先把路修宽敞了,万一以后买得起迈巴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把路修宽敞了,万一以后买得起迈巴赫呢

你确定你的小破房不会给拆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肯定没有咯,目前普通硬盘速度,用千兆足够了

一根光纤占用一个四分管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你的小破房不会给拆了么

刚今年交的房,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五类跑千兆就别折腾了,以前有朋友测过10米五类跑千兆结果误码率10^-5级别,根本没实际意义 ...

怎么会没意义呢,家里多年前装修用的五类线,不知道误码率, 十几米长度,千兆ftp传文件90+MB/S  ,  百兆就11M

网友:
引用 网友L:
怎么会没意义呢,家里多年前装修用的五类线,不知道误码率, 十几米长度,千兆ftp传文件90+MB/S  ,  百 ...

估摸着你那根线是质量好的超五类,呵呵,至于误码率到10^-5级别的渣渣线么,那酸爽,感觉仿佛就跟拉了八根铁丝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