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优盘后,怎么检测是否正品呢?

楼主(2019-10-06):
不在奶东买,可以便宜好几块,但是就怕买到赝品
有什么办法检测是否正品呢

如果能检测优盘是否正品,不是可以更便宜拿到好货么

网友A:
贪小便宜,吃大亏。买科朗U盘吧,64g京东不贵。U盘便宜的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贪小便宜,吃大亏。买科朗U盘吧,64g京东不贵。U盘便宜的容易坏

奶东买朗科tf卡,一个星期不到,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块钱就别省了

之前买sandisk双头u盘,过了两年,中间拨片断了,凑合用了好久,突然想起来还没有过保,果 ...

找电影填满,再格式化一遍,你搞了多少遍才把盘搞坏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几块钱就别省了

之前买sandisk双头u盘,过了两年,中间拨片断了,凑合用了好久,突然想起来还没有过保,果 ...

你提醒了我,果断去把掉了滑块的sandisk双头u盘找出来了

网友:
三星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提醒了我,果断去把掉了滑块的sandisk双头u盘找出来了

现在sandisk好像只保5年了,没金斯顿的终身靠谱啊

楼主:
三星的是固态硬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星的是固态硬盘吧

三星有u盘阿

网友D:
不少检测软件,国产的检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少检测软件,国产的检测软件

比如哪款软件呢
一起好像有个软件能测主控芯片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比如哪款软件呢
一起好像有个软件能测主控芯片啥的

试试这个行不行ChipGenius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试试这个行不行ChipGenius

同楼上。ChipGenius比较常用,作者也一直在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楼上。ChipGenius比较常用,作者也一直在更新

检测是否正品的原理是什么?
颗粒厂商也能看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检测是否正品的原理是什么?
颗粒厂商也能看么?

看起来应该读取主控和闪存的芯片信息
如果需要识别扩容盘,还可以配合MyDiskTest之类的一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应该读取主控和闪存的芯片信息
如果需要识别扩容盘,还可以配合MyDiskTest之类的一起用 ...

识别扩容盘,需要整盘写入,再读出,验证是否正确?
这个测试挺伤优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应该读取主控和闪存的芯片信息
如果需要识别扩容盘,还可以配合MyDiskTest之类的一起用 ...

能读存储颗粒的信息么?
软件能识别存储颗粒是白片,还是黑片么?

网友F:
自己做最靠谱,u盘用的都是最低等的佛拉屎芯片。找好的佛拉屎芯片自己做才靠谱,我都是用工业价格拆机佛拉屎自己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识别扩容盘,需要整盘写入,再读出,验证是否正确?
这个测试挺伤优盘的吧? ...

所有事情都是有代价的

网友:
这种小东西,不要花精力去鉴别真伪,选择可靠的商家多好,有问题退换方便

到手再检测有无扩容,不就ok了

网友:
提醒下,大部分U盘只标明了最大读取速度,例如最大读取速度100MB,但其实这些U盘的写入速度才20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做最靠谱,u盘用的都是最低等的佛拉屎芯片。找好的佛拉屎芯片自己做才靠谱,我都是用工业价格拆机佛拉 ...

你的拆机佛拉屎从什么设备拆的,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自己做最靠谱,u盘用的都是最低等的佛拉屎芯片。找好的佛拉屎芯片自己做才靠谱,我都是用工业价格拆机佛拉 ...

能发图看下你的u盘不,顺眼加合适就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