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这个USB小夜灯上的电阻采用什么工艺做的

楼主(2019-10-07):
买东西送的一个USB小灯,上面有几个电阻,但是仔细一看和普通电阻不同,没有厚度,我开始以为就是板子上印刷一个电阻样子,但是用表量一个确实有阻值
从来没有见到这种工艺,请懂行的科普一下怎么做出来的,多谢!

网友:
没见过
等高手解答

网友:
好像是厚膜电路工艺做的厚膜电阻

网友A:
啥时候能直接做PCB就把电阻和小容量电容都印刷好就爽了

网友:
应该是丝印的碳油做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能直接做PCB就把电阻和小容量电容都印刷好就爽了

+10086

网友B:
电阻是贴片上去的吗?看2头有锡,焊下来看下

网友:
估计就是低配版0805或者1206,参见网线的线芯等各种所谓的国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贴片上去的吗?看2头有锡,焊下来看下

两头锡,可能是因为两头是焊盘,板子渡锡时弄上去的,实际上电阻和板子一样高,就像丝印层一样,弄不下来.

网友C:
还有这种高级货呀

印碳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B0%E7%A2%B3%E6%B2%B9/7681659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种高级货呀

印碳油

多谢,可能就是这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头锡,可能是因为两头是焊盘,板子渡锡时弄上去的,实际上电阻和板子一样高,就像丝印层一样,弄不下来. ...

那估计就是用很细的走线做出来的,你可以用刀片刮开看下,你量到的阻值应该是很小的吧

网友:
焊盘放小了,要么是特意做小,省锡,要么是0805的封装贴的1206的元件。

网友:
还有这种玩意

网友D:
这就是那种插USB口的小灯吧,我手上也有一个

成本真是压倒极致了,下一步是把灯珠也印刷上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那种插USB口的小灯吧,我手上也有一个

成本真是压倒极致了,下一步是把灯珠也印刷上去 ...

别说,好像真的看到过有绑定的LED芯片

网友:
印刷在电路板上的。8、90年代的日本收录机上见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能直接做PCB就把电阻和小容量电容都印刷好就爽了

埋阻埋容工艺了解下。

网友:
这还是首次理解了这原理,就不知日后还有没在 PCB 上印个啥ˊ的可以生成电容电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说,好像真的看到过有绑定的LED芯片

这边也觉,叫COB工艺,量大的可以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