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功放变压器改造成电焊机或者电源

楼主(2019-10-07):
      捡了个500w功放,把变压器拆下来了,求助改造成电源或者电焊机电源?
      输出的线有5根,
       输入的线有10根,输入有110v和220v选择
        功放是500w,把变压器拆下后,买废品7毛一斤卖了15元
     下面4张图片是拍摄的变压器:

网友:
次级是浸漆的,很难拆,功放变压器还是做功放最好了。如果想玩焊机,用微波炉变压器。

网友:
这个老货变压器在矿坛出了,够买个焊机了。

网友A:
输入输出没搞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没搞反?

应该没有反的,线多的那一端是输入

网友:
卖废品然后买个电焊机

网友:
功率小了,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