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PCB安装继电器,能承受多少g不会发生误动作呢

楼主(2019-10-07):
设备要定型,突然接到通知,说还要做振动实验。想来想去,可能PCB上最不耐振动的,是继电器?请教各位,普通板载继电器,能承受多少个g而不会发生误动作呢?

网友:
欧姆龙G5LE的PDF里:

破坏是1000m/s^2
故障/失灵是100m/s^2

换算到G就是10.197162G失灵,101.971621G时损坏

国产的建议实测

网友A:
无源晶振也不耐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源晶振也不耐震动

有源的就耐振动了?有源的内核部分不还是无源晶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源的就耐振动了?有源的内核部分不还是无源晶体吗?

有源的我用得少,不清楚,所以没有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源的我用得少,不清楚,所以没有说。

   拆一个有源的就知道了,,,无源+ic整型

网友B:
以前机在设备,至少一半以上的晶体是无缘,振动、冲击,甚至还有炮震实验,没有听说过晶体坏掉的,更没有说掉地上一摔就坏了 :)  不过可能又是老理,一分钱一分货吧,一个无缘晶体也是几十块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机在设备,至少一半以上的晶体是无缘,振动、冲击,甚至还有炮震实验,没有听说过晶体坏掉的,更没有说 ...

最厉害的,还是炮弹上无线电引信里面的冲击吧

网友:
国产原件,还是实测吧

网友:
如果板子重量重且不平衡,最不耐用的是电阻这些容易碎,同时板子薄板子容易震碎

网友:
建议楼主先看看做振动的试验报告书,心里才有底

网友:
真的见过优盘掉地上,晶振摔坏了。继电器还要考虑连接强度问题。

网友:
继电器焊点加固,不要像B**的汽车,配电盒的继电器震震就焊锡松脱了

网友:
家电遥控器掉地上跌落,455K振子很容易坏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机在设备,至少一半以上的晶体是无缘,振动、冲击,甚至还有炮震实验,没有听说过晶体坏掉的,更没有说 ...

厉害了,居然还有炮震试验

楼主:
电流和电压都不小,发热严重,没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厉害的,还是炮弹上无线电引信里面的冲击吧

地空、空空导弹之类,据说要承受30G~50G的过载,不过能保证工作15分钟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居然还有炮震试验

因为按照真刀真枪的场景设计,肯定就有这个情况出现,以至于晶体太好太耐操当飞机一旦出现 crash 时候掉地上根本不坏,后来不得不在那一片晶体密集区域增加了2个电雷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居然还有炮震试验

这个最重要。。。 炮弹最怕的还不是打出去没炸
是没打出去,在自家炮筒里炸了
要做的实验可多了,把炮弹烤到100度再打,冻到零下七八十度再打,抽真空了再打,泡水了再打,总之要尽可能模拟战场上的各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按照真刀真枪的场景设计,肯定就有这个情况出现,以至于晶体太好太耐操当飞机一旦出现 crash 时候掉 ...

牛,涨姿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最重要。。。 炮弹最怕的还不是打出去没炸
是没打出去,在自家炮筒里炸了
要做的实验可多了,把炮弹 ...

这个要求可不低啊,甩汽车级几条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求可不低啊,甩汽车级几条街了

还有一种情况,炮弹没打出去,在炮管里也没炸。现在所有人赶紧撤离,留一个人想办法把炮弹弄出来。。。
然后得抱着炮弹撤到离坦克或者大炮一二十米远的地方轻轻放下,然后再呼叫排爆的过来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种情况,炮弹没打出去,在炮管里也没炸。现在所有人赶紧撤离,留一个人想办法把炮弹弄出来。。。

留下来的这个人心理素质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种情况,炮弹没打出去,在炮管里也没炸。现在所有人赶紧撤离,留一个人想办法把炮弹弄出来。。。

看样子这个排爆的必须电攻出生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按照真刀真枪的场景设计,肯定就有这个情况出现,以至于晶体太好太耐操当飞机一旦出现 crash 时候掉 ...

加电雷管干什么,保密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