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的奇怪问题,吹下后再上板无法复位运行

楼主(2019-10-08):
从旧板上拆下来的,废物再利用。

结果在新板上无论从stlink软复位、程序里执行NVIC_SystemReset()、或者把NRST脚拉低,都是直接死机,之后stlink也连不上。
但直接上电运行一切正常。
试了两片都是这样,难道必须用新的?

虽然说不能要求太高吧,但是用stm32这么折腾N多回了,似乎还没发现过这样的。

----------------感谢大家,已解决,原因是BOOT0脚接地给漏了。------------------------------

网友A:
你复位脚外接上拉电阻没有?多大阻值?

网友B:
量下reset到VCC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复位脚外接上拉电阻没有?多大阻值?

没有啊,需要吗?只有0.1u电容对地
用stm32也从来没接过上拉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下reset到VCC电阻

红笔接NRST是34k,黑笔接NRST是40k
应该是有内部上拉电阻

以及,死机状态下量NRST是拉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笔接NRST是34k,黑笔接NRST是40k
应该是有内部上拉电阻

不一定有内部上拉。

网友:
复位内部上拉是40K。

网友C:
如果怀疑是芯片拆下焊接出现的问题,那拆下再焊接回原来的板子看会不会出问题就知道到底是板子问题还是芯片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怀疑是芯片拆下焊接出现的问题,那拆下再焊接回原来的板子看会不会出问题就知道到底是板子问题还是芯片 ...

感谢楼上!吹下来焊回原板一切正常
再检查线路,发现是BOOT0接地给漏了。飞线接上就一切正常了。
这症状还真是奇妙啊,每次上电总是好的。。。

网友D:
以后尽量少用诡异、灵异这些词嘛,搞得像ccav10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后尽量少用诡异、灵异这些词嘛,搞得像ccav10一样,

嗯嗯,趁标题还能改,先改了。走近科学据说停播了?我反正是一集完整的也没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