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地暖垫安全么?如何提高安全性?

楼主(2019-10-08):
用时候,两个脚直接放上面取暖,如果这货漏电,人不是要报销么
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安全性呢?

网友A:
我一般会在上面垫个包装盒裁开的那种纸,然后穿鞋踩上面。

网友:
个人认为,不能100%的安全,胆小不敢用。

网友:
还是不要用的好

网友B:
楼主你这几百块的还不敢用?我都是用2,30块钱包邮那种

网友:
地暖,羡慕吧,哈哈

网友:
隔离变压器

网友:
lz终于刷到4000分了

速度真真不快

网友C:
应该是电压在36V以下工作的,直接220V就危险

网友:
放心,里面的发热体据说还是棒子的,国内只是裁剪一下包个皮

网友:
就是不知道防潮能力如何,万一一杯水上去

网友D:
胆小不要在中国,中国人都不胆小

网友E:
这种电热毯我20块钱包邮都用过1个冬天,不过用来暖脚效果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会在上面垫个包装盒裁开的那种纸,然后穿鞋踩上面。

穿鞋踩上面,不是不暖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几百块的还不敢用?我都是用2,30块钱包邮那种

我准备买个20元包邮的

楼主:
隔离变压器只能限定功率,还是不能保证安全吧?
你用多大功率的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压在36V以下工作的,直接220V就危险

直接连220v市电的,调节开关处可能有降压电路,不知道质量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热毯我20块钱包邮都用过1个冬天,不过用来暖脚效果很不好

用来暖脚效果很不好,因为你穿着鞋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胆小不要在中国,中国人都不胆小

这东西比地沟油可怕,你难道想和电老虎握个手么

网友F:
那种吹热风的不错,就是风扇转稍微有点声音,功率也大一些。

网友G:
像这种大的,我买过一个用了几年了
好像1000多,有一段时间温度异常一直常开,温度到60度左右吧
后面我拆了看看,没什么异常的地方,装回去,用用又好了
不过里面就一个继电器控制,好像没有降压的直接220过去的,有点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像这种大的,我买过一个用了几年了
好像1000多,有一段时间温度异常一直常开,温度到60度左右吧
后面我拆了 ...

直接220过去,这太吓人了吧
你直接坐上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种吹热风的不错,就是风扇转稍微有点声音,功率也大一些。

吹热风不好,功耗比空调还大

网友:
这种冬天用暖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穿鞋踩上面,不是不暖了么

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H:
這東西加一个外殼,腳放裏面是不是效果才好

网友:
用低压的 或者暖风

网友I:
工地办公冬天晚上关空调,水桶里的水都冻住了,把桶放这个垫子上加热,效果还好
你们加热脚算啥,他们把这个铺电脑桌上,笔记本电脑冬天都过热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東西加一个外殼,腳放裏面是不是效果才好

外壳你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工地办公冬天晚上关空调,水桶里的水都冻住了,把桶放这个垫子上加热,效果还好
你们加热脚算啥,他们把这 ...

这个功率不大?能把电脑热死机?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工地办公冬天晚上关空调,水桶里的水都冻住了,把桶放这个垫子上加热,效果还好
你们加热脚算啥,他们把这 ...

搞个铝板,把笔记本的热传开不是更好,

网友K:
买一块24V硅胶加热板,找台936,替掉手柄,改下热敏电阻,安全省钱又能装B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买一块24V硅胶加热板,找台936,替掉手柄,改下热敏电阻,安全省钱又能装B

这个办法好啊

网友L:
暖个脚,犯不着上220V吧,USB口都够了。

网友M:
在外面套一个东西就感觉安全点

网友N:
隔离变压器,不二选择。随便用手去任一极,不会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N:
隔离变压器,不二选择。随便用手去任一极,不会触电

你的意思,用隔离变压器降压?
降到几伏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在外面套一个东西就感觉安全点

你试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M:
在外面套一个东西就感觉安全点

厂家说了,外面严禁套其他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买一块24V硅胶加热板,找台936,替掉手柄,改下热敏电阻,安全省钱又能装B

你试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搞个铝板,把笔记本的热传开不是更好,

主要是人冷啊……热散开容易,人并不喜欢冷冰冰的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L:
暖个脚,犯不着上220V吧,USB口都够了。

可是接到垫子的确实220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工地办公冬天晚上关空调,水桶里的水都冻住了,把桶放这个垫子上加热,效果还好
你们加热脚算啥,他们把这 ...

人坐在上面,220v,你不害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坐在上面,220v,你不害怕么

我又不坐上面,我不怕 死道友不死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