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保护电路设计

楼主(2019-10-08):
在网上看了一款过呀保护电路,输入220 V  超过240V过压保护,自动断开。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A:
你又不说你需要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实现过压保护呀

网友:
输入超过240V此电路会永久断开!变压器烧毁了!

网友:
精度呢?最简单的应该是压敏电阻+温度保险丝(温保紧贴压敏电阻)

网友:
如果晶闸管能接受的话,也是一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又不说你需要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实现过压保护呀

我不需求什么,就是看同事设计了个防误接380V过压保护电路,用单片机控制的(觉得麻烦),就搜了下论坛,几乎没有相关。就百度了下,找到几个,觉得这个还不错就分享下,当然还有比这更简单一些的。

网友B:
锅内做的类似保护把变压器精简了用阻容替代,质量堪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锅内做的类似保护把变压器精简了用阻容替代,质量堪忧啊!

对 很多用电容限流 再整流,稳压。

网友:
稳压管+三极管+P场效应管就行了,没必要做得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