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9 不支持RISC-V?

楼主(2019-10-08):
本来想用 SEGGER Embedded Studio for RISC-V 来开发 GD32VF103
Jlink线已经接正确了,能识别到RV32,但提示不支持,难到要V10才支持吗
SEGGER官方的开发工具应该是不需要换驱动的,OpenOCD使用JLINK才需要换驱动

网友A:
见过的开发环境都是换openOCD驱动的

网友B:
lz可能不清楚jtag的工作原理。jtag是通过手动插入指令运行的(ebreak),需要厂商开发rv版本驱动才行。

网友C:
J-LINK V10 支持,V9 不支持。可以使用一个FT2232的JTAG通过OPENOCD来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J-LINK V10 支持,V9 不支持。可以使用一个FT2232的JTAG通过OPENOCD来调试。

之前好像也是听人说要V10才支持,可手里没有V10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可能不清楚jtag的工作原理。jtag是通过手动插入指令运行的(ebreak),需要厂商开发rv版本驱动才行。 ...

最新的JLINK软件早已支持RISC-V, 看上面我贴的图器件选型里面已经有RISC-V啦。SEGGER Embedded Studio 也有RISC-V的版本
估计是V9 不支持RISC-v ,要V10 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的开发环境都是换openOCD驱动的

是的,第三方的软件都是要换驱动才能使用JLINK , SEGGER自家的软件肯定是不需要换驱动的

网友:
自用配置文件:
telnet_port   4444
gdb_port   3333

#interface/ Dongle configuration
interface ftdi
ftdi_device_desc "Olimex OpenOCD JTAG ARM-USB-TINY-H"
ftdi_vid_pid 0x15ba 0x002a

ftdi_layout_init 0x0808 0x0a1b
ftdi_layout_signal nSRST -oe 0x0200
ftdi_layout_signal nTRST -data 0x0100 -oe 0x0100
ftdi_layout_signal LED -data 0x0800

transport select jtag

adapter_khz     1000
reset_config srst_only
adapter_nsrst_assert_width 100

#autoexit true

set _CHIPNAME riscv
jtag newtap $_CHIPNAME cpu -irlen 5 -expected-id 0x1000563d

set _TARGETNAME $_CHIPNAME.cpu
target create $_TARGETNAME riscv -chain-position $_TARGETNAME
$_TARGETNAME configure -work-area-phys 0x20000000 -work-area-size 20480 -work-area-backup 0

# Work-area is a space in RAM used for flash programming
if { [info exists WORKAREASIZE] } {
   set _WORKAREASIZE $WORKAREASIZE
} else {
   set _WORKAREASIZE 0x5000
}

# Allow overriding the Flash bank size
if { [info exists FLASH_SIZE] } {
    set _FLASH_SIZE $FLASH_SIZE
} else {
    # autodetect size
    set _FLASH_SIZE 0
}

# flash size will be probed
set _FLASHNAME $_CHIPNAME.flash

flash bank $_FLASHNAME gd32vf103 0x08000000 0 0 0 $_TARGETNAME
riscv set_reset_timeout_sec 1
init

halt

网友D:
嗯,被Se99er故意限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被Se99er故意限制了

大佬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被Se99er故意限制了

你这都V11啦,据说V10就支持了,不知道V9有没办法支持RISC-V呢

网友E:
V9不支持,就只能用串口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V9不支持,就只能用串口玩了。

串口不能调试,只能打LOG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口不能调试,只能打LOG

V10价格250左右。呵呵。
手里都是V8,V9.

网友:
10 edu/base 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