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国标中的流程图有某些符号不认识,向大家请教!

楼主(2019-10-08):
这个流程图中这2个符号不清楚它的意思,向大家请教!

网友:
没用非常明确的标识说明吧,可能是那边复制过来就这样了

网友:
双层框是区别其它的框,醒目些,毕竟是初始状态

网友:
推荐去了解下UML相关标准;

网友:
问题是您看这个图干嘛

网友:
推荐楼主去下载个freemodbus对照代码看看更好理解

楼主:
谢谢 这确实是uml的表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