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外接显示器,有条纹,怎么办?

楼主(2019-10-08):
确定外部显示器和vga线没问题,另一台笔记本接这个显示器,显示正常没有条纹
所以问题应该出在笔记本vga接口
为什么会出条纹呢?怎么修理比较好?

网友:
VGA线带宽不够?低分辨率有条纹吗?

网友A:
把外接电源适配器拔掉,只用电池供电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外接电源适配器拔掉,只用电池供电试试

正解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原因

网友:
以我个人经验,是笔记本显卡输出的问题

网友:
啥牌子的笔记本啊?

网友C:
好吧,我也出现过,估计要换电脑了

网友D:
水波纹还是条纹啊。水波纹就是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原因

那怎么解决啊,要接适配器的

网友E:
换HDMI或DP接口就好了

网友:
超过1080p的用vga都会有条纹,换hdmi或者降低分辨率

网友:
显示器的自适应功能运行一下,一般都会找到最佳平衡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我也出现过,估计要换电脑了

你平时经常接外接显示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HDMI或DP接口就好了

dp口没问题的,就是要用dp转vga线,用着不方便
为啥vga口这么容易出问题呢

网友:
VGA 显示的分辨率这么重要的参数你没说,图片你也不上,别人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
换电脑吧。

网友:
1080P已经是超越VGA的极限了

网友F:
VGA模拟的,上了1080p出问题就对了。

800*600用VGA还差不多

早日换HDMI或者DP吧

网友G:
我的X230就是这样,外接显示器有水波纹,开始以为显示器问题,还京东换了一个,后来发现笔记本接外置电源就会有水波纹,无视了。

网友H:
绕个磁环在vga线上,刚帮同事搞定一个

楼主(2019-11-13):
引用 网友H:
绕个磁环在vga线上,刚帮同事搞定一个

应该不是线的问题,另一台笔记本vga口用这线没有波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X230就是这样,外接显示器有水波纹,开始以为显示器问题,还京东换了一个,后来发现笔记本接外置电源就 ...

有水波纹,办公会非常难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VGA模拟的,上了1080p出问题就对了。

800*600用VGA还差不多

试了下800*600分辨率,还是有波纹,应该是vga接口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外接电源适配器拔掉,只用电池供电试试

只用电池也有波纹,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我也出现过,估计要换电脑了

没办法修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水波纹,办公会非常难受吧

也不是很明显,无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波纹还是条纹啊。水波纹就是线问题

你说的水波纹和条纹,区别是什么?
我的线应该没问题,连其他机器,没有波纹。

网友I:
辣鸡线导致的,换一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辣鸡线导致的,换一条就好了。

测过了,线和显示器都没问题

网友:
刚刚遇到,直接换DP转HDMI了,人生苦短,有些东西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