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针管点锡膏的方法焊接样品PCB就是快啊

楼主(2019-10-08):
自己有时候需要焊接样品PCB,之前一直都是烙铁+锡丝。
最近因为要焊接QFN封装的所以买了针管型锡膏,这才发现:比烙铁+锡丝快多了。
先把:PCB上电阻,电容,元器件放上去,然后加热台上一烤,最后在用烙铁修一下密集引脚的封装,真是快多了。
(其实之前曾经自己开钢网买丝印台,手工上元器件,但是针对效率太低了,而且特别容易连锡,日后就是对这种方式没有好感。没想到,用来焊接样品时间上也还是值得的(当然,嘉立创的SMT也是可以的,不过有时候自己焊接有成就感,也容易在焊接过程中,考虑一些问题。)。)

2019年10月8日16:51:48:编辑增加
1:我用的锡膏9.28号买的,今天10.8(一管多用了几次),过了10天,用了下,感觉没有怎么变(南京地区,室内正常保存,没有放冰箱)。
2:链接地址,直接X宝搜索就行了,就和日常医院打针的针管型样子的。我买是比较便宜那种。
3:锡膏我用的要求也就是焊接0603/SOP,这样用没有问题,但是像LQFP的,几乎就需要烙铁再修一下。
4:关于保存,理论上应该冰箱保存,使用前搅拌,温度越高越容易变质。
5:最好用加热台,这样整个PCB温度均匀,而且锡膏熔化的过程中也能纠正元器件回到正确的位置(热风枪就不行,稍微大的元器件位置回不了)。

网友A:
针管型锡膏直接点,不用开钢网了?

网友:
确实好用 但容易手抖 涂歪了擦不掉一烤就出小锡球

网友:
求链接,还有,一管可以多次使用吗?

网友:
楼主,请推荐购买链接

网友:
一管可以多次使用吗?会不会很快就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管型锡膏直接点,不用开钢网了?

对于0603/SOP及以上的直接点没事,但是对于LQFP之类的,会连锡,需要再用烙铁修一下。

网友:
楼主加热台有推荐吗?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8g2e9fe9f0a
我买是200*200的,2016年5月买的,不过用的少。

网友:
之前试过点0402的,太费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0603/SOP及以上的直接点没事,但是对于LQFP之类的,会连锡,需要再用烙铁修一下。 ...

涂抹要有技巧,LQFP需要用牙签,把锡膏涂在管脚上,薄薄一层就够了,刮平,中间的不用管,放芯片上去烤,个别连锡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59b42e8delWKrD&id=520288308823&_u=8g2e9fe9f0a
我 ...

谢谢推荐ᕙ(•̤᷆ ॒ ູ॒•̤᷇)ᕘ

网友:
锡膏链接呢

网友B:
个人方法:
最小到0402,除BGA封装外所有芯片通吃
所有贴片焊盘堆上适量焊锡,刀头烙铁走几下就行
器件蘸BGA焊膏,手摆粘在pcb上,不用太精准,大致位置即可,风枪或者返修台小火慢炖,过程中用镊子稍稍修下位置,事后细马蹄酌情补焊即可,效果接近工厂焊接。
难点是加热过程中拿镊子的那只手,既要稳又要不怕烫,这个得练。

网友C:
加热不会导致pcb变形么?

网友:
针管型锡膏要用针头配套吧,要焊底部有PAD的QFN DFN这类芯片该怎么弄呢

网友D:
开钢网,手摆,过回流焊,方便省事。

网友:
靠楼主,我三个月用针管+点胶头+热风枪,现在已经完全不想碰烙铁了,已经下单热风枪。拆和焊接都超级方便

网友:
我也直接用过小酒精瓶,可以挤的那种,配个针头,很好用

网友:
以前qfn需要刮了焊接,现在锡膏薄薄一层往上一放一吹就ok

网友:
针管就是挤着太费劲了,用点胶机又没地方放气泵
手工焊多个的话,还是搞个港片刷锡膏省力点

不过试过 SMT 之后,感觉还是 SMT 省事,手工已经不想多焊了

网友:
你们都很牛啊,我有时候开个钢网有时候焊接质量还是不咋的

网友:
搞个钢网会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0603/SOP及以上的直接点没事,但是对于LQFP之类的,会连锡,需要再用烙铁修一下。 ...

原来还有这样的操作,厉害

网友:
不错,立刻买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开钢网,手摆,过回流焊,方便省事。

刷钢网是个技术活,我刷出来就是连锡

网友:
楼主加热台有推荐吗

网友F:
钢网自己刷,已经很熟练了,基本上0.5mm的qfn,tqfp都不会连锡,9成以上一次成功!
熟能生巧而已!

网友G:
用低温锡线直接给焊盘上锡,比一个个焊盘点锡膏更快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钢网自己刷,已经很熟练了,基本上0.5mm的qfn,tqfp都不会连锡,9成以上一次成功!
熟能生巧而已! ...

钢网如何对齐焊盘呢?有什么辅助工具吗?

网友:
摆件还是费劲吧。。。

网友:
如果焊点多,还是上钢网吧,保证楼主眼前一亮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用低温锡线直接给焊盘上锡,比一个个焊盘点锡膏更快

具体是怎么做的?

网友:
焊锡膏,大家用啥牌子较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钢网如何对齐焊盘呢?有什么辅助工具吗?

嘉立创最便宜的钢网,带框!
电工胶带一条(薄的汽车用的那种),眼睛对其,用胶带粘住,放平,压住钢网刷锡膏,锡膏最好略干一点,每次刷完后用干布擦一下!
小技巧有一点,反正我现在成功率非常非常高!

网友:
好方法,试试去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具体是怎么做的?

前面第14楼网友的回复就是了

网友:
钢网刮锡膏+小型桌面贴片机+桌面多温区焊机

网友:
其实还是挺麻烦,而且污染环境。

网友:
LZ也上几张图看看

网友:
求推荐锡膏链接,谢谢!

网友:
热风枪+烙铁,数量少时常用的办法,目前焊接QFN还是不熟练,失败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方法:
最小到0402,除BGA封装外所有芯片通吃
所有贴片焊盘堆上适量焊锡,刀头烙铁走几下就行

风枪吹的过程中,镊子不能松手吧?感觉容易吹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钢网是个技术活,我刷出来就是连锡

一定要压紧,用机器里面的那个刮刀,刮平,不过需要多练习练习。撤掉钢网时手要稳。

网友(2019-11-07):
我试了下不好用,锡膏类似泥巴,涂上去跟着针管走,要么就很大一坨,有什么办法?

网友:
根据封装涂适量的锡膏,最小焊接过tssop20,加热可以总热风枪或者加热台,控制好量比烙铁焊接好看又漂亮,稍微一点连锡用镊子在脚之间划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热不会导致pcb变形么?

正常不会,除非PCB比较薄。

网友:
楼主下次记得直播过程

网友:
用点胶机呀,更方便。

网友:
我只能说我们公司的都已经硬化了,要用的时候就用洗板水搅拌来用,这样用都已经年吧两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面第14楼网友的回复就是了

出风慢的风枪是什么类型的,公司的风量最小挡都比较大

网友:
换个大点的出风口,风力怎么也会小点吧。还嫌大的话自己给风扇串个电阻,里面一般是12v直流电机。风量再小有可能会触发过热保护了。

网友:
1、感觉还是钢网好用一点,就是刷的时候,一个人不好弄,俩个人配合好一些。
,2、锡膏最好干一点,稀了到处都是
3、理论应该放冰箱,但是我们两年都放在外面,最高时候也得偶尔接近30度,一般都是库房里面避光保存,没啥事,用前充分搅拌就行
4、每次刷完都擦一次钢网背面是好,但不能用卫生纸,纤维容易挂上
5、注意含铅锡膏的污染,那东西可是非常细,表面积/重量比是相当大,比单纯的焊锡丝污染可大许多,注意尽量洗手,保持操作台洁净,不要工作时吃东西。
6、加热时在通风良好的房间内,加热气味实在是难闻,怪怪的
7、QFP和TSSOP封装有时候个别会连焊,刀头湿海绵擦干净,点几下就行,一般不用额外加助焊剂。QFN没搞过不知道
8、钢网的缺点是必须一次多几块板子,否则不够麻烦和浪费的
9、太大的板子和太小的板子,都不是太好贴片。太小了重量轻,没放好容易被大芯片带飞了。太大了手悬臂长度太大,容易抖个不停,也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