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穿水晶头有没有技巧?

楼主(2019-10-08):
按顺序压着线穿进去,好麻烦,由于是双绞线经常顺序会搞乱。我之前是把线预留很长,然后一条一条穿进去。但线预留很长钳线时压不到胶套。

网友A:
没什么技巧,
1、先剥皮长一点,然后线序排好
2、然后不停的扭动排好的线,直到根部的线序也排好了,非常关键
3、然后把多余的剪掉,塞到水晶头里面,压紧就好了

网友:
天哪,楼主压水晶头竟然是一根一根穿进去的?

网友B:
剥开线以后,先理线,理成一排,用网线钳子剪好长度,塞进水晶头。

理线的时候,默念口诀:橙绿蓝棕,白线在前色线在后,绿蓝对调。

网友C:
水晶头有导槽的,剥出来的线剪齐,直接一起插进去就行啊。插进去如果长压不倒胶皮的话,再拔出来减掉一点

网友D:
剥好了一根一根捋直,排好线序,八根一起插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剥好了一根一根捋直,排好线序,八根一起插进去

双绞线。好容易把顺序又搞乱

网友:
无他 唯手熟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晶头有导槽的,剥出来的线剪齐,直接一起插进去就行啊。插进去如果长压不倒胶皮的话,再拔出来减掉一点 ...

如果水晶头能插穿就好办。一直拉出来。在水晶头的后面剪断

网友E:
2楼正解,第二条很关键
另外,买把好钳子

网友:
古二真
2、然后不停的扭动排好的线,直到根部的线序也排好了,非常关键
确实是这点非常关键!!!!

网友F:
我一般不压外皮,还软一点,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我也是弄很长,然后夹不到外面的包皮的。哈哈

其实没所谓了,这样接也能跑个700- 900M啦。

那边一点点不双绞应该不影响的吧。。

网友G:
有贯穿的水晶头,价格贵点而已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贯穿的水晶头,价格贵点而已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7.41b8ef88Hw38wg&id=59 ...

就是这种了

网友H:
理好线序,往里捅就行,有导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理好线序,往里捅就行,有导槽

先把双绞线拉直会好点

网友I:
刚开始做的时候,我还是把线剥皮,再压水晶头的。后来用几天线容易掉出来,压不牢,才知道不用剥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刚开始做的时候,我还是把线剥皮,再压水晶头的。后来用几天线容易掉出来,压不牢,才知道不用剥皮的 ...

刺破固定。

网友:
拉直、剪平、触底、快压、一次。外皮进不进去无所谓,切忌多次压合,一般压一两下即可。里面线皮不能切割,是很好的填充物,可以防止接触片跑错位,一次压合也是为了防止接触片压过跑偏。

网友:
外皮进不去不压着次数多了容易折断,还是压进去结实耐用还美观。

网友:
直接采购预制网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了

这是邪门歪道。

网友:
有一种叫分体水晶头的,里面导线槽部分和外壳是分体的,先把线穿到导线槽里,然后把线和导线槽一起放进外壳,压紧,线序不会乱,新手上手容易。

网友:
花钱请人,这是技巧

网友:
这种头我记得多年前我还弄不好。这次自己公司的网线也是自己做。全都是一压一个准。看起来很简单的样子。

网友:
做100个水晶头,就会做了。

网友:
做到十个的时候手就不听使唤了

网友:
做个水晶头哪有这么麻烦

网友J:
听一个搞电脑生意的说过他们去给人家建设网吧的工程,做完之后回去手拿筷子拿不住了。我我建议大量布线的时候考虑买来的,事先都计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听一个搞电脑生意的说过他们去给人家建设网吧的工程,做完之后回去手拿筷子拿不住了。我我建议大量布线的时 ...

我以前连续钳了2天水晶头。晚上吃饭的时候,筷子可以拿得住,就是不停的上下抖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水晶头能插穿就好办。一直拉出来。在水晶头的后面剪断

有这种水晶头,其实做多了,手法熟了就好了

网友:
2楼说的太好了

关键就是一个扭字,尽量让中间和两边的线都抵到最前面,还不能把最外边的胶皮塞进太多,

估计楼主要一会戴眼镜一会取眼睛忙活一阵子啰

网友:
很简单,排好,之后撸平撸直,最后插入

网友:
连续打几十个手就抖了,哈哈,太烦做这个,后来公司直接让买标准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不压外皮,还软一点,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坏的

要压到外皮,这样感觉才牢固

网友:
压不倒胶皮,也没啥影响吧。

网友:
我做的都要压到胶皮,要不心里不舒服。

网友:
天哪,楼主压水晶头竟然是一根一根穿进去的?+1

网友:
剥20㎝剪掉10㎝?

网友:
一条一条穿进去.......

网友:
熟能生巧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K:
经常会忘记顺序,直通接法和标准接法有什么好处和区别?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二楼一定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经常会忘记顺序,直通接法和标准接法有什么好处和区别?

3561,从浅到深,中间交叉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经常会忘记顺序,直通接法和标准接法有什么好处和区别?

只要1-3,2-6两对对上就好,多数不用另外4根

网友:
我自己做的线,都会打点热熔胶进去,牢靠些。

网友:
568B线序口诀: 白橙橙   白绿蓝  白蓝绿  白棕棕

网友:
用热胶点一下后端,尤其是容易动的地方用的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技巧,
1、先剥皮长一点,然后线序排好
2、然后不停的扭动排好的线,直到根部的线序也排好了,非常关 ...

顶,行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2楼正解,第二条很关键
另外,买把好钳子

对呀,钳子不好容易把铜片压歪,网线会不通!

网友:
剪平了一起插进去。

网友(2019-12-27):
钳子质量也很重要,我手里面的一把钳子,压一次基本都不通,都得重复压一下,当然也可能网线地摊,借楼主的帖子,有没有好的钳子大家推荐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剥开线以后,先理线,理成一排,用网线钳子剪好长度,塞进水晶头。

理线的时候,默念口诀:橙绿蓝棕,白线 ...

你真是个人才,你这口诀治好了我一直记不住线序的老毛病。

网友:
做工程用的线,双绞线的绞距特别小,捋直特别困难。

而定单线相对要好很多,绞距没那么紧的要命,轻松捋直,再用导线槽,很轻松。

PS,符合CAT5E或者6的线,绞距并不是很紧很紧的。

网友:
刚才压了个头,辣鸡线成功率很低,发现线槽里面卡不住线,可以窜位,买好线好头好钳子成功率就高了

网友:
剥皮,撸直,剪平,强插,压线,收工

网友:
引用 网友L:
要8个排好序,然后撸直,至少20cm,捏紧排好序的根部,剪掉10cm左右,然后摒住呼吸,又慢又稳的捅到底(过 ...

是20mm吧,我也是这样做水晶头,熟能生巧。

网友:
都不要笑楼主! 如果打超6类线确实要先把捋直的线剪成斜角,一根根穿到模架上的。 然后剪平线再穿到水晶头里面。因为6类线粗,水晶头内部是一根偏上一根偏下的。用做超5类的方法是对不准位置的。打一个超六类的时间是打超5类的3倍以上。那线太粗了

网友:
再附上一个做超6线的图片还有正常的超5打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