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能买到 "电涡流测距传感器" 前端的电感线圈

楼主(2019-10-08):
最近做一个东西,想把这个传感器融合进去,在哪能买到这个前端的电感呢?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网友A:
这不就是个金属接近开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个金属接近开关么

一样的吧,有知道这个头部线圈的名字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样的吧,有知道这个头部线圈的名字么?

淘宝关键词
接近开关线圈

网友:
楼主能确定这是 电涡流测距传感器?这么小巧,精度能到多少?

网友:
你这个是测厚的吧,微米级?

网友:
这让我想起磁悬浮轴承

楼主:
我只是用来测距的,   淘宝说这个是电涡流。。。。估计其实就是一个接近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关键词
接近开关线圈

非常感谢,确实是这个

楼主:
看来这个不是电涡流,之前在淘宝上搜索电涡流,买回来拆的,

仅仅是电感式接近开关而已

请问   电涡流传感器,与电感式接近开关,在测试金属的距离上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B:
这个东西要求工艺比较高,即使是不同批次的都不一定好用,即使能用,可靠性也是问题。建议你和电涡流传感器厂家直接合作。
高精度的电涡流和接近开关差别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要求工艺比较高,即使是不同批次的都不一定好用,即使能用,可靠性也是问题。建议你和电涡流传感器 ...

没量,合作不起来,,尴尬

楼主:
当然也希望有厂家愿意提供pcba的模块,和配套的头子,我们纯为了省空间,不想安装一个铁旮瘩在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量,合作不起来,,尴尬

LDC0851  用ti的ic自己做吧,研究中,貌似很不错,简单方便!
还有其他型号可以选择哦,还可以测试距离!
LDC0851 这颗是开关量输出,比较简单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C0851  用ti的ic自己做吧,研究中,貌似很不错,简单方便!
还有其他型号可以选择哦,还可以测试距离! ...

感谢感谢,似乎很简单

但是我需要模拟量输出的,用于测距,有好的方案推荐么?

网友:
楼主这个是电涡流位移传感器吧!测量探头与设备的距离,输出电流标准信号,这个和接近开关不一样,这个是线性输出,距离正比输出的电流。这个不是有线圈就能解决了的,还需要要校准的,有些复杂的。前面就是了线圈,漆包线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似乎很简单

但是我需要模拟量输出的,用于测距,有好的方案推荐么? ...

有啊,点ti这个类型ic选项里,就有啊,用pcb线圈来测距啊!!
自己找找咯~~

网友:
罐型磁芯

网友D:
涡流测距难度比接近开关大一千倍不止,需要高性能电路和MCU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涡流测距难度比接近开关大一千倍不止,需要高性能电路和MCU

可能我描述错了,现在看来我这个属于接近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似乎很简单

但是我需要模拟量输出的,用于测距,有好的方案推荐么? ...

不是有那个 SHARP 的红外模拟测距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