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动自行车锂电池

楼主(2019-10-09):
科讯的电动自行车2012年购买,使用至今7年多了,中间几次续航下降自己进行过均衡充电,均衡后续航效果显著提升,目前均衡后电池续航下降,淘宝上眼花缭乱,请知行情的明眼人给推荐一下靠谱商家。
锂电池是48V的,里面是14串电池,因电动车是在北方使用,冬天最低温度要零下十几度,还请推荐低温性能好的。

网友A:
据我所知,还是选磷酸铁锂比较靠谱,就是48v要15节了。

网友:
我的办法是减少电池总容量,降低电池体积和重量,提高充电次数,比如骑行单次或者两次冲一次电,容量和骑行距离自行换算
这样每次只带一个小小电池包就搞定了,如果楼主有更安全的充电环境,以上可以忽略,电池有多大造多大吧

网友B:
要在京的话我卖你一个。。。

网友C:
北方还是用钛酸锂动力电池吧,10AH的10分钟充满,20AH的15分钟到20分钟充满,就是体积稍微大一点。

安全性,耐寒性很好。如果路程不远,用小容量的电池,走之前充一会,很方便。

网友:
网上看到自燃的,都是锂电的。楼主要注意安全使用。

网友:
零下十几度用那种电池都不好,建议楼主在室内环境充电。锂电池目前安全性还是可以的。毕竟现在有那么多的新能源汽车,大巴。不排除运气不好。

网友D:
淘宝买电芯,自己点吧。这东西没啥技术含量。选好电芯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北方还是用钛酸锂动力电池吧,10AH的10分钟充满,20AH的15分钟到20分钟充满,就是体积稍微大一点。

安全性 ...

钛酸锂好是好,就是能量密度太低,比磷酸铁锂都低。用在这车上不合算,如果原车是48V15AH的三元话,那空间放钛酸锂最多只能得到8AH不到。而且钛酸锂超贵。。。。

网友:
用磷酸铁锂电芯自己做吧。

网友:
不要买国产电芯的  我的就是一致性太差 3年不到两组电芯就不行了  导致整组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在京的话我卖你一个。。。

我是在北京,麻烦问一下你手头是什么电池?三元锂电还是什么类型,是电芯还是已经组装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还是选磷酸铁锂比较靠谱,就是48v要15节了。

磷酸铁锂低温性能太差而且能量密度太低,我有安全充电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买电芯,自己点吧。这东西没啥技术含量。选好电芯就行了

关键是电芯不知道哪家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钛酸锂好是好,就是能量密度太低,比磷酸铁锂都低。用在这车上不合算,如果原车是48V15AH的三元话,那空 ...

如果够用的话8AH也行,充电快这个就不算劣势了。我改的两个钛锂电车现在都是决定出门前才充的,

准备好了也充满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北京,麻烦问一下你手头是什么电池?三元锂电还是什么类型,是电芯还是已经组装好的?谢谢 ...

站内给您消息了,先试试能不能找到链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站内给您消息了,先试试能不能找到链接。

请问能给36V的锂电池配吗?比较老的电动车了

网友:
请教一下行业内人士,为什么电动车充电那么多起火的,按理铅酸电池不至于起火啊。今天凌晨我们那边有个店铺充电引起起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起火的大多是锂电池信,铅酸有起火多是电气原因,短路,充电器故障等 ...

起火死了3个呢。杯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能给36V的锂电池配吗?比较老的电动车了

相当于超压使用,电机会更有劲一些,一般电机的余量都挺大,但是要看你的控制器是否能扛得住。

网友:
天气一天天凉了,骑电动受罪啊。

网友:
同问, 哪有可靠电芯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