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C采样交流电如何测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数

楼主(2019-10-09):
请问ADC采样交流电如何测有功无功视在功率,功率因数等电参数

对电压电流一周期内同步采样N次,计算一周期内sigma u(n)*i(n)   n从0到N-1 即可得到有功功率
电压电流求均方根得到电压电流有效值,电压电流有效值乘积为视在功率
视在功率 有效功率平方差 为无功功率
再根据定义求功率因数

我的以上想法是否正确,请有经验的朋友不吝赐教,非常感激!

网友A:
电网中的谐波考虑没有?

网友:
用专用芯片不好吗,不要自己折腾,有效值转直流IC的,然后按直流采集就行了。

网友:
要测得相位差吧算无功吧,还是用专用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网中的谐波考虑没有?

请大侠明示 谐波应该怎么考虑

网友:
用专用芯片 啊  我最近也在搞  选的HL8112  你可以了解一下

楼主:
再追加一个问题,计算无功功率是否可以把电流移相90度  sigma u(n1)*i(n2)  n1 n2 相位差N/4

楼主:
找到些资料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办法可行,不过公式有误, 少一个sqrt计算
pf=p/s
p*p+q*q=s*s
p:有功功率
q:无功功率
s:视在功率
cos:相角
pf:功率因数,如果没有谐波,pf=cos,有谐波则会不一致
如果是求电压电流角度差的话,则需要作FFT来计算cos

网友(2020-09-18):
楼主是使用cs5463来计算的嘛,效果如何

网友B:
楼主可以看一下ADE9078,这个芯片有中文版的数据手册,看了之后再结合E文的看,就搞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看一下ADE9078,这个芯片有中文版的数据手册,看了之后再结合E文的看,就搞明白了。 ...

这名字好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