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的壁挂空调和照明要不要加漏保?

楼主(2019-10-09):
如图,室内空调和照明要不要加漏保呢?

找了半天,没找到国标出处。。但网络上多半是指空调不装漏保,照明不装漏保。

我在想,照明究竟要不要接漏保,如果不接,会不会掩饰电工接线水平差的隐患? 会不会带来换灯泡的隐患?又另外湿手去操作86面板的时候,会不会引起漏电呢?

壁挂式空调虽然平时不摸,但难免有换东西,拆洗的时候,要不要装漏保?如果这个空调是定频的呢,或是变频的呢?

有没有对于强电这一块了解的兄弟说道说道,

愿听详说。。

网友A:
空调装D型空开就可以了,这两个装不装漏保,就好比心情好家里清一色10平方电线都是可以的

网友:
空调C型空开就够了,又不是很大功率,有钱就都上漏保,坏处没有

网友B:
我的电箱,欢迎大家挑刺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9795-1-1.html

网友:
照明和壁挂空调一般不需要,平时手摸不到。但是你要想装,安全系数更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箱,欢迎大家挑刺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9795-1-1.html

站长是土豪级别的配置,没毛病,就是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站长是土豪级别的配置,没毛病,就是成本太高了

其实不高。到实体批发店买,只是京东的一半或三分二价格。

网友D:
拆洗空调,拔插头或者断电后操作,安全第一条。86面板开关,看结构,哪怕湿手操作都有足够安全距离绝缘,不担心漏电。当然如果水流对着面板喷射,当我没说。

楼主:
最后还是把空开加了漏保,出了问题,一路路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调装D型空开就可以了,这两个装不装漏保,就好比心情好家里清一色10平方电线都是可以的 ...

D型空开主要针对大型电机,一般空调C型的就够了。两种脱扣曲线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洗空调,拔插头或者断电后操作,安全第一条。86面板开关,看结构,哪怕湿手操作都有足够安全距离绝缘,不 ...

从经济性来讲,如果手不用直接摸得到的电器,比如壁挂空调、照明灯这些分路可以不加漏电脱扣,因为平时人根本接触不到,检修时直接断电就行。当然加上更好。

网友:
主要是看钱,预算够就装漏保,不过漏保比空开也贵不了多少,自己装修不差这一百多吧。

网友:
家里每个支路都装了,而且是ABB的,自己装修不差这几个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