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画PCB用多大显示器合适

楼主(2019-10-09):
如题,最近想入手一台显示器,大家给个建议哈。

网友:
24起步,27合适

网友A:
4K 32寸,最好双屏

网友:
17吋1024*768 开始学画图, 14吋 1366*768笔记本一样用.    没感觉啥限制.    现在1080P.   屏大效率提升不是指数级的.

网友:
有条件有地方当然27,32,一直15.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K 32寸,最好双屏

公司在用 2K  35寸带鱼屏。超好用(以前是2台dell 24寸组双屏,其实不够带鱼屏好的)

后来自己家里买了台HKC的 4K 35寸 也是带鱼屏。  发现没有 2K的好用。 分辨率大了 字体就变小,

关键是还得换显卡(集成肯定带不动,能显示不能画图,看哔哩哔哩都卡那种)。

所以建议你买32寸或者35寸  2K 超宽屏

网友:
两个显示器合适 ,

网友:
再大的显示器不如两个显示器好用

网友:
双头显卡+2个显示器最佳

网友C:
双显,一大一小,大的32寸用于画图,小的19寸看文档,两不耽误

网友:
55寸窄边框3x3无缝拼接屏。

网友:
双屏最安逸,一个画,一个可以看pdf、查资料

网友:
24感觉够了太大了累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司在用 2K  35寸带鱼屏。超好用(以前是2台dell 24寸组双屏,其实不够带鱼屏好的)

后来自己家里买了 ...

MARK。

网友:
27.双屏,无敌

网友D:
4K 24寸开200%做主力,19寸副屏竖着看文档。
唯一的缺憾是在副屏操作的时候,主屏间歇性会出现中下部画面撕裂闪烁一下,现在还不知道是win10还是显卡驱动还是这800的4K显示器就是这么的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公司在用 2K  35寸带鱼屏。超好用(以前是2台dell 24寸组双屏,其实不够带鱼屏好的)

后来自己家里买了 ...

上张图看看效果

网友:
24'【双屏】,再大没试过,现在感觉很好用。

网友F:
8K 80寸,双屏,放远点,挂高点,这样显得牛逼,layout工程师上班也不好意思浏览黄页

网友:
引用 网友F:
8K 80寸,双屏,放远点,挂高点,这样显得牛逼,layout工程师上班也不好意思浏览黄页 ...

去电影院画是不是更好?哈哈

网友:
越大越好,但脖子要好才行。试过用50多寸的给画图员用,我站旁边找问题好方便

网友:
越大越好!现在用飞利浦BDM3270  32寸的!

网友:
最理想当然三个27寸曲面显示器环绕啦!画板炒股两不误。
低配点的单个24寸的LCD屏也能凑合。再小的就不建议了,毕竟和眼干眼涩眼疲劳比起来,省显示器的那几百大洋,毫无意义。
分辨率最少得是1920*1080的,要不PADS、AD和Allegro的某些弹出菜单会显示不完整。

网友G:
三个显示器最合适
一个看手册
一个看原理图
一个看PCB

网友:
双屏最合适,不管多大,一个星期后,感觉还是一样大,屏幕小,你会小一点看,屏幕大,又会不自觉的放大了看。结果又是一样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双显,一大一小,大的32寸用于画图,小的19寸看文档,两不耽误

能放二个显示器,桌子还不挤不乱的,肯定是老板

网友:
CCFL背光护眼屏,艺卓显示器组双屏,7年多了,还没有见其它作图设备有超越

网友:
双屏合适,不要大于27寸,否则累脖子

网友:
多屏要是桌面能各自定义才好,不小心按到回到桌面的快捷键,不管几个屏都是蓝天白云了哦

网友:
27寸4K双屏。

网友:
15吋笔记本电脑

网友:
12寸笔记本电脑

网友:
必须两个显示器··· 一个原理图,一个PCB

网友:
一般是15.6笔记本+27的显示器,都是1920*1080,27寸的作为主屏,不用调缩放,24的感觉有点小!!

网友:
看了大家的评论,感觉双屏真的不错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公司在用 2K  35寸带鱼屏。超好用(以前是2台dell 24寸组双屏,其实不够带鱼屏好的)

后来自己家里买了 ...

re 2K 34寸带鱼屏, LG的34UM什么的
2560*1080分辨率, 点距和27寸的1080P是一模一样的, 看着比较舒服.
左右双开无压力, 又比双显省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I:
re 2K 34寸带鱼屏, LG的34UM什么的
2560*1080分辨率, 点距和27寸的1080P是一模一样的, 看着比较舒服.
左 ...

是的,其实双显用过很多了(除了超窄边框的)
如果两个显示器一样还好, 假设一个27 一个24 ,一个横屏一个竖屏,
两个分辨率不一样,把窗口拉过去的时候会很突兀的。

还有就是跟你说的一样,很碍地

网友:
我的是27寸,你最好能用上32寸,桌面够大的话,搞两个显示器双屏显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上张图看看效果

右边的电影尺寸大小 差不多有一张A4纸打横的尺寸(差一点,不够A4纸大)

网友:
最好双屏。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右边的电影尺寸大小 差不多有一张A4纸打横的尺寸(差一点,不够A4纸大)

很好奇这个PCB图是啥?画的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很好奇这个PCB图是啥?画的啥?

朋友叫我帮忙画的LED白光灯板而已。 他装到他的模型玩具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叫我帮忙画的LED白光灯板而已。 他装到他的模型玩具上

哈哈,大炮打蚊子。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右边的电影尺寸大小 差不多有一张A4纸打横的尺寸(差一点,不够A4纸大)

电工码农都喜欢干活的时候听歌看电影
很亲切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放二个显示器,桌子还不挤不乱的,肯定是老板

挤一挤放下了两个显示器,桌子乱是必然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工码农都喜欢干活的时候听歌看电影
很亲切

也不是 看电影很少,中午午睡的时候就看看。其他时候不看

网友:
双显示屏,主屏27寸,1080p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三个显示器最合适
一个看手册
一个看原理图

还得增加一个,用于365*24小时无休止的播放激情提神小电影!比咖啡啥的管用!

网友:
27寸就可以了,再大的要远一点才看的过来。

网友:
27寸 差不多大

网友:
带鱼屏感觉比双屏好,虽然是29寸的

网友:
越大越好。

网友:
27正用着,还可以

网友:
画板子还有眼睛盯电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还得增加一个,用于365*24小时无休止的播放激情提神小电影!比咖啡啥的管用!  ...

低俗
找个真妹子在桌子下面哪点不好了

网友:
32寸 双屏  (手册+原理图)(原理图+PCB)

网友:
要看画多大的板子。小的板子可以用小些的显示器,大板子要用大的显示器才好。

网友M:
公司新换的27寸 2K屏  画板还真的有点不习惯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公司新换的27寸 2K屏  画板还真的有点不习惯

想买一个27 寸2K的,同1920 1080屏显示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想买一个27 寸2K的,同1920 1080屏显示有什么不同吗?

之前用的19寸的显示器,除了大  还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M:
之前用的19寸的显示器,除了大  还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分辨率越高是否可以显示的局部pcb图越多,不用拖来拖去就可以看全图?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19英寸的。
因人而异。
有些人喜欢同时用两个29英寸的。

网友:
應該沒有比我更小的了:YOGA 3 11采用了一块11.6英寸的IPS广色域触控屏,分辨率为FHD 1920×1080

网友:
4K,32寸,双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4K 24寸开200%做主力,19寸副屏竖着看文档。
唯一的缺憾是在副屏操作的时候,主屏间歇性会出现中下部画面撕 ...

显示器问题,之前也买过便宜的4K,换了贵的就好了

网友O:
如果躺着画,可以考虑用200寸投影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如果躺着画,可以考虑用200寸投影

32:9 48.9寸的曲面;或者两个24寸的1080 16:9

网友:
越大越好

网友:
1080的 就可以了,4K还占GPU,可能会更卡也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P:
32:9 48.9寸的曲面;或者两个24寸的1080 16:9

看来你已经有了这么好的条件,羡慕 羡慕 羡慕

网友:
双屏最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