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暂时处于下架的器件怎么可以恢复上架?

楼主(2019-10-09):
查询器件,提示  可贴列表中已经存在该元件,无需再添加(暂时处于下架状态),已经很长时间了,可以恢复上架吗?

网友A:
IC间距引脚如小于0.5MM的,暂不上架。容易有品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间距引脚如小于0.5MM的,暂不上架。容易有品质问题。

LV8729  间距0.65mm   现在库里有LV8931,封装一样,指标没有LV8729高,请看看能不能替换一下或者上架

网友A:
复制C编号,去“申请增加可贴元器件 (新)”申请,如有通过,就可以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C编号,去“申请增加可贴元器件 (新)”申请,如有通过,就可以贴了。 ...

已有,已下架,没法申请, 所以才到论坛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间距引脚如小于0.5MM的,暂不上架。容易有品质问题。

我的NRF51822啊,又没戏了。。。

网友:
lv8731好像在架上

网友:
顺便问下,插件会帮忙堵孔吗?

网友:
不贴的地方,不做上锡膏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C编号,去“申请增加可贴元器件 (新)”申请,如有通过,就可以贴了。 ...

系统里LV8729能不能删除掉?我可以申请添加

现在是死循环了,或者你们直接讲,这个申请了也不上,那我就不折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系统里LV8729能不能删除掉?我可以申请添加

现在是死循环了,或者你们直接讲,这个申请了也不上,那我就 ...

        LV8729V-TLM-H   上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8729V-TLM-H   上架了

好的,谢谢!

这次的PCB下生产线,改不了SMT了。正在画的可以用上了

另外请问一下,SMT价格比销售价格贵多了,这个价格你们会根据SMT情况自动调整吗?还是人工调整?样板SMT还可以接受,小批量就贵多了